请教,飞电固最多要用到多少通道

楼主(2006-10-21):
请教,飞电固最多要用到多少通道

网友A:
油门,副翼,升降,方向,起落架,拉烟,根据个人爱好还可加装其他攻击性武器比如投弹,火jian等等

网友B:
先6通,后8/9通。

网友C:
一般4通就够了,收放起落架+1通,拉烟+1通,带几个机枪或**就+几通

网友D:
油门,副翼,升降,方向,起落架,拉烟
开仓,开门,放绳,投鞭炮,点火
一及准备,二及准备,人间大炮,发射!!!!!!!!

网友E:
航拍的云台X,云台Y,云台旋转,视频通讯开关,拍摄开关,镜头推拉,降落伞。

网友F:
看来怎么也要个14通才够

网友G:
 再弄下去14通的也不够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