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翼的问题!!!

楼主(2006-10-21):
请问老鸟门平时做飞机一般用什么材料做机翼的,有没有耐摔点的材料啊啊???

网友A:
KT板上蒙透明胶带··

网友B:
用泡沫加透明胶带也可以哈

网友C:
就是比较重

网友D:
EPP贵,KT加透明胶是最经济的方案

网友E:
还有轻木加蒙皮的,漂亮着哩!不过咱还没试过
当然耐摔差那么点!

楼主:
有没有人试过用碳纤做啊???

楼主:
我想用碳纤做机翼啊!!!

网友F:
碳纤挺好的, 轻而且韧性好不易断, 但是接头处用什么粘呢?
那么多接头, 如果用热溶胶不但很重而且摔着时接头很容易就散了.

网友G:
用轻木+热缩蒙皮,市面上好多鸡鸡都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