摔不断的 LAMA 尾巴

楼主(2006-10-21):
尾巴是LAMA身上最易坏的地方。前几天用纸板做了尾巴个感觉不理想,厚的太重薄的也变形。最近发现一东西是做尾巴的绝好材料,不仅重量轻,而且还摔不坏。给大家上图看看!

一看就明白是小孩用的泡沫塑料

是三种颜色粘起来的,用刀割成三角状

软的,根本就断不了

这种胶粘泡沫特好

尾巴装了个七彩的发光管,飞起来很好看

网友:
有创意,飞起来效果怎样,和原来的有差别吗

网友:
超级好!顶你

网友A:
请问你发光管得电源是自带得还是?

网友:
颜色搭配的很好!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发光管得电源是自带得还是?

LED在正极上串接了个电阻(1K)直接在4合一上取电。
经试飞耗电极少,对飞行时间影响不大,但飞起来增色不少。
七彩自闪发光的LED一圆一个值得一装!

网友:
有没有细节图啊 发个看看 谢谢

楼主:
回#11的模友

要哪部分细节?

网友:
电路的细节 是怎么练到四和一上的 还有兄弟的彩灯在哪搞的也顺便问下

楼主:
回楼上模友

接在4合的两条电源引线上,我在上面焊了个插头便于拆卸。
七彩发光二极管是在当地电子元件店铺卖的1块1个直经5毫米。

网友:
谢谢 谢谢 航迷是个好同志啊

网友:
支持这种创造精神

网友:
這尾吧太軟, 炸雞時起不了保護作用.

我用吸管加竹竿做, 很堅固, 又起到保護作用

网友:
老大就是牛,这也可以,飞 的怎么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