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科技请进

楼主(2006-10-21):
今飞450,插电后前面的检测音乐响,尾舵回中后就没有音乐了,其他正常,照常飞,换第三块
电池
后,突然断电,电调就冒烟了,拆开看电调中间已经烧毁,怎么会事,是个案吗?

网友A:
由于不知道电调和电机的型号及参数配置,暂时无法确认烧毁的原因。请告知电机型号和您使用的电调的“进角”、“启动模式”设置,并将电调寄到我公司进行维修。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文锦北路 1010 号文锦广场文安中心 1109,好盈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755-25504333 , 0755-25504128
收件人:郝红梅

楼主:
回复 网友B:
40A配450TH,低进角,柔起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