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关于几个电流的问题。谢谢

楼主(2006-10-21):
电池最大放电电流、电调最大电流、电机带负载最大电流他们的关系如何?我理解:
电池的大于电机的---使电机发挥最大功率
电调的大于电池的---保护电调
不只对否,请赐教,谢谢。

楼主:
高手说说何防,也是帮助新人嘛,如果电流配置不合适会不会影响整体性能?个部分性能?谢谢

网友:
其实你问的只能在一定范围内的电流,因为说到最大电流,电池的是电压/电池内阻(直接短路),马达的是电压/电机内阻(在堵转时又没保护),这两者都大得相当可怕的,我的经验,一般电池放电电流只要让电池空载电压-适用电流*电池总内阻=实际输出电压,当实际输出电压大于或等于电池空载电压的3/4以上(主要是让电池不要太过发热),这时的适用电流就可以变为是电池的放电电流了。上面的公式你重新换一下项就明了了,不知说明了没有,举个例,我的船用10节镍电,标称电压是1.2V一节,内阻大概是6毫欧一节,1.2*3/4约1V,于是1.2-1=0.2V,0.2V/0.006约为33A,所以电池的放电电流大约为33A,实际使用大一点到40A也没多少问题,只是电池发热大了些,电调一般就是些电流的两倍左右(看你电机用得了这么大电流不,不然可以小些),所以我用60A的电调,可能有不对的,请各位指正

楼主:
谢谢楼上指点!

如果我只从商品参数上考虑,用电池容量(mah)乘以放电倍数(C),电调电流是瞬时峰值电流,电机电流则以电机所配螺旋桨网友实测最大电流为准,可否用以上关系作参考?
如:电池参数 1300mAh 11.1V锂聚合物动力电池(20C)    电流1300*20=26A
        电机参数 电压:11.1V 10*5螺旋桨 最大电流13A       11*5.5螺旋桨 最大电流:17A
                                                    11*7螺旋桨 最大电流:18A
        电调则选用最小25A(对于10*5螺旋桨则选用18A即可)
这样电池的余量比较大,不只对否请指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