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G2必须要用软件狗么?

楼主(2006-10-21):
这年头要找一个必须用软件狗的软件还真不容易。。。破解软件的牛人都到哪去了。。。

网友:
我也有这烦恼

网友:
不用啊,你到电驴上下载个破解版G2,然后虚拟遥控器为手柄就行。

网友:
g2 有2个版本的,并口版的和usb interlink版的
前者不需要软件狗直接使用任何usb手柄
后者就。。。

网友A:
不装interlink 那张盘就是并口版。。
ftp://202.96.112.29:5158/
model
model

下载就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装interlink 那张盘就是并口版。。
ftp://202.96.112.29:5158/
model
model

下载就行啦。

非常感谢!感激涕零ing...

不过另外一个问题是,并口版的G2是通过什么线接遥控器呢?我看有些网站上卖的一些遥控器连接线的接头好像不是并口的。难道需要再用其他线转接一下吗?

网友:
usb 也行, 自制2个元件的并口线也行

网友:
不用狗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