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测)想知道A.K.E450R35的性能吗?

楼主(2006-10-22):
花了一个小时写的评测不小心给我全TNND弄没了,
气死了,我心的血!
这里简单的说好了
前几天从商城买了450R35
我有A.K.E的上一代外转子450GT(现在一直使用的),与450R35做了客观的比较.
结果是相当的失望
比较的没有用仪器测试实际的数据,完全通过使用来感受其性能,因为使用效果才是关键,欢迎大家指导和提出意见.
飞机配置:
450SE
亚拓325碳桨
450GT+11T
450R35+11T
凤凰45A+好盈UBEC
FUTABAGY401+9650
FUTABAR137HP
18C 2200MAH 3S电池
辉盛9G*3
飞机总重790G
使用定速,定速油门74%
飞行时间4分钟
外型设计精细程度与自激气流的大小450R35>450GT
450R35与450GT的噪音 450R35噪音<450GT
450R35与450GT的维护方便度  450R35>450GT
450R35与450GT用手转动转子并感受磁钢的力量450R35<<450GT
450R35与450GT空载运行温度(各运行1分钟) 450R35>450GT
450R35与450GT的扭力 450R35<450GT
450R35与450GT在暴力飞行中的掉转程度450R35掉转程度>450GT
450R35与450GT总的飞行性能比较450R35<450GT

450R35与450GT的参数
450R35:
名称:A.K.E冰峰雷电450R35竞技版无刷马达
规格:KV:3500RPM
轴径:3.17mm
重量:52g (约)
最高电压:11.1V(3S锂电)
空载电流:3.4A
最大电流:30A
效率:>95%
功率:310W

450GT:
名称:A.K.E冰峰雷电450GT无刷马达
规格:KV:3500RPM
轴径:2.8mm
重量:56g (约)S\实际测得重量是62G连11T铜齿
最高电压:11.1V(3S锂电)
空载电流:
最大电流:
实际我测得的最大电流是33A
效率:>95%
功率:310W

不知道R35是改变了磁钢的间隙还是使用了磁力低的磁钢,它的转子用手转动起来的力量比450GT的转子的力要小的多,跟430L电机的手感相似. 我们一位懂电子的朋友测试得出,亚拓的430L电机磁钢强度只有450GT的磁钢强度的60%,测试用的450GT就是我的,使用时间超过半年我,430L电机使用时间也是半年!

450GT跟450TH是本人在国内能买到的最好的电机,他们的转子都做过动平衡,转动平稳!450GT扭力大转速高,搭配11T齿轮性能最佳,450TH转速虽然只有2950,但是大扭力搭配13T齿轮使得扭力与转速都很棒!国外的模友对他们的评价也很高!
以上是我的个人感受,并给大家提供一点意见,希望大家在购买电机的时候有更好的选择.

网友:
微机原理???????

网友:
R35应配13T齿轮

网友:
用手转动阻力越大,电机效率越高!

网友:
450GT KV值3800RPM/V,配11T最合适。450R35 KV值3500RPM/V,建议用13T或14T,我用13T飞,综合性能很不错。如果用11T,要达到450GT的动力,就要更大的电流,这是造成你的测试450R35比450GT差的原因。同样的,如果450GT用13T或14T齿轮,电流和温度都很高,而且掉转很严重。楼主能否再测试一下呢?

下面是用EAGLETREE飞行记录仪的450R35数据,前1/2的1/2是悬停,前1/2的2/2是急升急降,整个后半段是IDEL暴力。

楼主:
楼上的,数据你是否记错?450GT是3500KV数据基本与R35相同
450R35用11T掉转就很严重了,还用13T?
11T齿轮力矩大还是13T齿轮力矩大?用13T转速是高了,但是转速高不代表力量大啊朋友,我们需要的是不但力量充足而又转速高的电机,R35我用11T飞下来温度明显比450GT用11T高,比较当然是要在相同的条件下,你怎么能拿R35用11T的飞行温度跟450GT用13T的飞行温度来比较??
R35用11T要达到450GT的效果就需要更大的电流,着不更说明了同情况下450R35不如450GT么?

网友:
要是台湾产的450GT应该是3800KV,配合11T效果不错,可惜我的那棵在一次事故中断了轴,
R35+13T我测过转速达到3400RPM左右

楼主:
转速不代表力量~

网友:
无刷电机转速越高,扭力越小;3800KV的450GT用11T是比较好的配置,如果用13T转速更同,但是扭力小,用11T可以弥补扭力的不足。
力量好不好最好是用电机总功率来恒量,只看转速不准确。比如同样3500KV的电机,功率300W和功率400W的,它们的出力是不一样的。上面的表格数据450R35的最大输出功率是366W。

网友:
反之,如果低转速电机用11T,转速肯定不够,要达到同样的功率,就需要做更多的功,效率降低,反而发热量更大。

楼主:
拜托450GT是3500KV好不?如果不是同是3500KV的电机我还做评测干什么?那测试比较就没有意义了

楼主:
那你有没有测过450GT的最大功率呢?

楼主:
450R35与450GT的参数
450R35:
名称:A.K.E冰峰雷电450R35竞技版无刷马达
规格:KV:3500RPM
轴径:3.17mm
重量:52g (约)
最高电压:11.1V(3S锂电)
空载电流:3.4A
最大电流:30A
效率:>95%
功率:310W
450GT:
名称:A.K.E冰峰雷电450GT无刷马达
规格:KV:3500RPM
轴径:2.8mm
重量:56g (约)S\实际测得重量是62G连11T铜齿
最高电压:11.1V(3S锂电)
空载电流:
最大电流:实际我测得的最大电流是33A
效率:>95%
功率:310W

网友:
改天帮你测一下,我们一起研究研究。450GT我记错了,应该是3500KV的。450DH才是3800KV的!!!
以前我用450GT飞,用11T,掉转速很厉害,而且耗电量很大,后来就没再用了。那时用的电池不如现在的好,可能没把它的性能完全发挥出来。
我现在手上最满意的是AKE VINA 25C锂电,确实是非常有力的电池。

楼主:
哈哈~好~450GT一定要用好电池的,他的电流大,不好的电池不够放电的话自然的它就掉转了~

网友:
是的!我用最好的电池给G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