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点,车床上多光杠的好处

楼主(2006-10-22):
小型的多为只有丝杠

网友A:
光扛为增加精度!?

网友B:
因为工业机床为了加工效率,自动进刀使用频繁,如果用丝杠磨损太快,用光扛为了保护丝杠精度,大机床车螺纹时才用丝杠.]

网友:
还有坏了换便宜的多 还可以修复 死杠就是一次性磨坏了就要换 还死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