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的水壶飞机

楼主(2006-10-22):
本人暑假做了个水壶飞机。拿来给大家看看。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也希望得到大家的指点。
还有,问下高手矿泉水壶与其他材料沾合,用什么沾合剂较好!

网友A:
现在流行透明装

网友:
那叫“透视装”,呵呵!

网友:
呵呵。不错嘛
就是没有上反角,机翼好低,不好飞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还有一个猎鹰有刷开关遥控的机翼,看看能不能改装1

网友:
不错呀!飞了吗?期待上试飞报告

网友:
垂尾好像有点歪.
鸡头自动样做成右拉的?

网友:
钢丝是用什么胶粘的? 落地时不会散架?

网友:
象绿色航模的贝斯水机.

网友:
透明是透明了,但里面的东西好像不怎么好看啊。

网友:
干脆密封好了,做水机吧!

网友:
这不叫水壶,这个叫饮料瓶。

网友:
哈,好玩
不过想问一下舵机如何联动的?好象很特别,但是图看不清楚

网友:
太强了   能不能飞啊

网友:
上试飞录象先~~

网友:
有特色.等待试飞报告.

网友:
为什么我看不到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流行透明装

楼主:
建立在机翼翼型优越的基础上,1/3油门轻松起飞,600MAH的电池飞10几分钟没有问题,滑翔很好,最大起飞重量超过800G。钢丝穿过小塑料棒,塑料棒用AB胶贴尾管上,拉舵基本没问题。俯仰性能不错,机头右拉通过电机安装垫东西解决。舵机联动就是一般的联动,舵机拉钢丝,钢丝拉舵面。火鸟机翼升力大,所以没有太大迎角,感觉这样的安装很够拉力了。
由于没有设想机,视频估计没办法弄,空中照片应该可以拍到!
现有问题就是,机头太短,重心很后,要把电池放到机头起落架才可以平衡。导致机头过重,转向迟钝,飞起来有飞载重机的感觉,准备升级副翼,用副翼转向。
由于段考将来临,要一端时间后才会有进展啦。

网友:
好,就地取材啊

网友:
有意思,挺有个性的.

网友:
想想力好丰富呀

楼主:
谢谢大家支持,大家有兴趣也可以自己动手,还希望路过的给点意见或建议。谢谢!

网友:
我还以为是烧水的水壶呢

网友:
嗬嗬,最近流行壶机。

网友:
想做还没做,被你先做了,哈哈~~

应该很抗炸吧~~~

网友:
...............有创意啊.......................................................

楼主(2007-08-03):
大家一起来做啊!

网友:
看圖5
有做直機的潛力

网友:
低成本,散热又好!创意不错!

网友:
  太有创意了!

网友:
电机会把瓶盖烫坏吗?

网友C:
是呀,改一下螺旋槳位置就可以變身直機!
原帖由
att0836
于 2007-8-4 13:07 发表
看圖5
有做直機的潛力

网友D:
请教一下楼主....你碳纤杆上面尾翼是怎么固定的呀....

网友E:
lz太有才了!

网友F:
是可乐瓶吧? 我也正想利用来做水机呀.

网友G(2007-09-17):
怎么下降啊?

网友H:
有才!有才!顶

网友I:
用2个饮料瓶对接怎么样,在设备窗先添泡沫发泡剂,然后再挖点掉?

网友J:
太有才了...

网友K:
转弯不灵光,是因为上反角改没了,估计基本打舵时侧滑不转弯

网友L:
真正的環保機

网友M:
有创意废瓶该卖5元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