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有刷电机闲置,给徒弟做一个小练习机飞飞

楼主(2006-10-22):
KT板折弯翼型,泡沫夹层机身,尾杆用12mm碳杆,2通道有副翼

楼主:
今天北京风大,在楼下试验了一下,速度挺快的,没敢太飞。

楼主:
由于老婆怀宝宝,在家里不使用任何粘合剂,全部连接用双面胶/透明胶,所以比较重,不装电池150g

带电池起飞重量200g

网友A:
什么桨?多大推力

楼主:
基本配置:

180有刷电机
4030桨
2S电池:猎鹰王850mah 15C,aimo的650mah  12C(3S改的),自己组的1000mah 12C
翼龙有刷电调(估计比较毁电池)
辉胜5g舵机 2个
蓝剑微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桨?多大推力

180+4030桨,吹称测试约200g,飞机垂直拿在手里轻微松手可以飞,因此推重比在1左右。
没有电流表,电流未知,可能对锂电池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飞么?

试验证明,能飞,不过不太适合新手,比较快

尺寸数据:翼展700mm
机长520mm

楼主:
制作说明:
没有图纸,胸有成机
主要考虑耐摔,所以用泡沫机身,两侧夹两片KT是为了掏出一个电池仓。机翼用kt折弯发,探后再直接用双面胶粘在机身上(注意,泡沫粘贴的表面要用砂纸打磨,看我一身狼狈)

尾杆本来是用4mm的碳杆,但是发现弹性太好,尾翼会颤,只好换12mm粗的,不过空心管还好。
双面胶和透明胶带用得比较多,否则重量应该控制在180g左右。
手艺不好,机翼没做上反角,所以用副翼拐弯。

楼主:
PS,我用的双面胶是一种纤维质地的,很好用,推荐阿~!

网友C:
180+4030 2S能有200克??我用傻猫的180+4530  2S只有100多克。到200克必须用3S…………

楼主:
我开始也不相信,不过“吹称”看到的数据,和“垂直—全油门—松手”试验证明,这是真的,我想是15C电池的原因吧

网友:
 晕,我也是用的15C…………

网友:
这手工真是。。。。。。

网友:
回复 网友D:

厉害呀,我能自己做飞机就好了!

网友E:
主翼面的弧度太小了(太平了)所以速度很快,你飞没问题,你徒弟飞就有点吃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80+4030 2S能有200克??我用傻猫的180+4530  2S只有100多克。到200克必须用3S…………

我用 7.2V 镍氢时才 80 克力. 估计这个180跟傻猫的不一样, 绕线更粗一些.

关于泡沫塑料打膜, 碎屑对身体的危害不亚于泡沫胶的, 有一次正在打磨泡沫一个医生朋友恰好来我家, 告诉我, 这看不见的碎屑吹进去对肺不好.从此再不打磨泡沫或者KT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翼面的弧度太小了(太平了)所以速度很快,你飞没问题,你徒弟飞就有点吃力了.

有道理

网友:
速度快的话建议加大迎角。。。爬升角度加大,而速度变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翼面的弧度太小了(太平了)所以速度很快,你飞没问题,你徒弟飞就有点吃力了.

本来想仔细做做,用电吹风加加热固定,后来LP反对,我就凑活弯了一下

网友F:
汗了。。KT夹泡沫,3+2苏打夹心!!!!

网友:
建议前机身做成舱身哪,最前面粘上泡沫打磨的整流鼻,这样撞击之后很大机会只是鼻子破相了,换一个鼻子就好。

楼主:
个人感觉仓身材不结实,这个“3+2苏打夹心”非常强壮

网友G:
我一直想做个180的小飞机,做了2个就是没有飞起来,只可以全动力滑翔50米左右

网友:
我也想自己动手做做飞机~~~没图纸,做不了!

楼主:
这个180电机动力很足,是aimo给我的,原来用在600mm的小飞翼,不知道哪里搞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汗了。。KT夹泡沫,3+2苏打夹心!!!!

康师傅3+2,好吃看的见.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一直想做个180的小飞机,做了2个就是没有飞起来,只可以全动力滑翔50米左右

上图, 看下细节, 180的小飞机, 做到 300 多克都可以飞. 悬念应当是不大的.

网友H:
大傻鱼,好久不见,可飞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傻鱼,好久不见,可飞的好?

哈哈,小陈出现了,你小子现在还飞吗?玩失踪阿~

网友:
猎鹰王电池 祝(助)“大傻鱼”飞机爽飞!!

STARMAX 电池 的超强动力,让“DSY”飞机 不松手都能飞!!!!--哈哈哈哈,吹过头了---小心飞机把你拉到空中!!!!!!

网友I:
鱼哥这么快就有徒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鱼哥这么快就有徒弟了??

 说来惭愧,自己也是瞎JB飞

网友:
"瞎JB飞"什么时候成模坛日常用语了?

网友(2006-11-30):
就是有点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