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56舵机主齿维修注意事项

楼主(2006-10-22):
HS-56的主齿坏过几次了,可能很容易摔坏吧。以前还有备用齿轮,现在没有了只有废物利用。
主齿轮其实只用了小半圈,另一半圈有限位器,我把它剪了,用另一面齿轮。这个改装切实可行,难度也不大。
但要注意一个细节,今天在飞行时我的舵机就差点出了问题。
由于主齿和反馈电阻的轴是半圆连接的,当我用转180度用齿轮的另一面时,半圆的方向反了,所以要把半圆孔改了才能安装。
我把这个孔扩大了一点,结果和电阻的轴连接不稳。飞行头几天没有太大问题,但是今天问题爆发出来了。
450在悬停时,会自主轻微的忽上忽下,忽左忽右。这个现象是问题舵机不断自我修正的结果。
如果有哪位朋友这样修过56,一定要检查主齿和电阻连接的可靠性。

楼主:
如果不加以排除再继续飞的话可能就只有一个结果啦

网友:
建议换65的舵机,保证没有任何烦恼~~~~~~~~~

楼主:
 正有此意

网友:
56齿轮也不贵啦,25一包

网友:
一次摔坏2个舵机齿轮,一次50,摔5次就可以买个65MG了。

楼主:
我摔了10多次了,换齿轮加起来只花了100元左右,什么时候才买得起65MG啊!

网友:
下决心换吧,我换了65MG 都摔了10几次了,舵机一点事都没有。省心啊

网友:
   我是个懒人只好用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