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空中断皮带,掉下来主轴还没弯

楼主(2006-10-22):
上周飞450,第一个转圈回来尾部就一乱晃了一下,以为是受到了干扰没有在意。我又继续猛推油门爽飞,
哪知转第二个急弯的时候,尾部彻底失控开始狂转起来,高度约有10米,立即收油落在了草堆里。赶紧跑过去一看,原来是皮带断了,
亚托的原厂皮带比较薄,皮带齿好像是一颗一颗固定在纤维上的,断的地方可以看到里面的纤维。大家在飞前最好还是要检查一下皮带,
不要心痛这些小地方,想想掉下来的损失就更大了。这次损失的部分是横轴和大桨夹头,球头那里被挤弯了!!!

还有更神奇的,主轴竟然一点都没弯!

主桨有点小伤,继续飞
其它部分都没坏。

网友:
空中断皮带我都经历过N次了~~~~~~~~~

楼主:
这么说来断皮带很容易发生了?
有没有什么先兆?
怎么检查?
哪位朋友来介绍介绍

网友:
我也试过一次,好在才30CM高度!!安全着落了!!

网友A:
  不是说金属件在草地上基本摔不坏么

网友:
注意安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金属件在草地上基本摔不坏么

 变形一点,难免的,昨晚飞,天黑没看见空中有根钢丝……飞机空中突然巨响后掉下(5米左右)……主轴弯曲,横轴断了……旋翼头和楼主的一样,稍微挤弯了点……其他的没事……

网友:
我的皮带也空中断过,当时高度5米左右吧,空中皮带断的时候,飞机高速自旋,其实那时候飞机如果是在悬停状态进入自旋的,转的非常稳定,哪都不跑。一收油就下来了。我上次飞机墩到草地上啥事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金属件在草地上基本摔不坏么

说白了没有摔不坏的,就是看你命大与否,转速那么高的悬翼突然静止你可以想象那个惯性有多大?

网友:
楼主这次是运气好

网友:
亚托的皮带断之前都是起毛,,其实是毛被夹住了才扯断的,,可以反向转动大奖,如果皮带很涩(被夹毛了。。)就差不多要完蛋了
好些付厂的皮带里面的毛不怎么长,也不容易一缕缕的出来反而用起来放心。
当然有带槽的压带轮据说更好,我也是刚装不久没验证。

楼主:
好经验!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