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电调的困惑

楼主(2006-10-22):
有没有发现当推100%油门后回中,然后再推100%油门,动力会小很多。
飞机降下来,同样的
电池
,重新接一下,再飞动力又恢复了。然后再推大油门、回中,动力又变弱了。重新通电,动力又恢复了。
我用的25A、45A都有这个问题,主要工作过程中用过极速,动力就会下降,重启又恢复。哪位朋友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不是吧,我用过凤凰25和35,都没碰到这个问题啊!

楼主:
你按我说的这种办法试,我试了很多次了,结果都是一样的。
满油后就再也跟不上满油了。

网友B:
是电调过流保护,去掉这功能吧,

网友C:
我设置电流保护敏感度是中,没发生楼主的情况.
过流保护是好东西啊,有次倒飞割草割到草里去了,电机马上自动停转,只坏了一根横轴

楼主:
我把过流保护关了还是有这个现象 我再试试,不会是设错了吧

楼主:
我用的是45A啊,450再怎么大电流也不会有45A电流啊

网友D:
我也感觉有这现象

网友E:
原帖由
yuzheng
于 2006-10-23 11:36 发表
我也感觉有这现象

网友F:
我也有这个感觉,我的是35A的,新电池感觉小,但旧电池感觉很明显

楼主:
看来这是个普遍现象
比凤凰还好的电调是什么?

网友G:
有这种事???看来我还是老实用好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