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滑翔机的飞行技术请教

楼主(2006-10-22):
有些人无论天气变化滑翔机都飞都很稳,但像我的滑翔机飞机一转弯而且方向舵转的不大,在滑翔时这样一转飞机就迅速下降离地很近,这样有要打动力拉杆了,请高手帮我指点如何才能不打动力时能平稳飞行如转弯降落,使留空时间拉长.是否有什么好技术,对飞机有哪些要注意.对天气有那些要求.谢谢.

网友A:
用方向舵

楼主:
我是用方向舵的不过这不像火鸟那样,顺风怎样飞才能保持一定高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方向舵

太抽象了,能再说详细点吗?我也想学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太抽象了,能再说详细点吗?我也想学一下

有副翼的滑翔机转弯时也尽量用方向舵而不是打副翼,这样损失的动能更小。

网友A:
如果是说那个雷虎1米5,原配有刷动力,顺风就要预了它会掉高。
不过,那怕是真正的斜坡滑翔机,一般也都是横着风飞而不会顺风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副翼的滑翔机转弯时也尽量用方向舵而不是打副翼,这样损失的动能更小。

我这次飞的飞机没有副翼也是用方向舵的,希望大家再多多讲解

网友:
先打方向舵,飞机微侧时,再补少量升舵(不可过分,基本维持高度即可),同时方向舵回中。即将完成转向前,升降舵回中,反向打方向舵修正飞行姿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说那个雷虎1米5,原配有刷动力,顺风就要预了它会掉高。
不过,那怕是真正的斜坡滑翔机,一般也都是横着风飞而不会顺风飞。

那叫侧滑

网友:
无论什么飞机,正确的转弯技术是这样的:打点副翼,使内坡度大概在10-15度左右,然后拉杆的同时同向打方向舵,这样,飞机高度不会降的很多而且转弯半径很小,当然,DLG的转弯技术又是另外一种方式.

网友:
电滑打副翼,掉高度和速度也太明显了,所以平时都没这样做,而且现在的电滑成品,大多都没安副翼了,可能也是这总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