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SE大玩熄火降

楼主(2006-10-22):
最近飞得有点无趣,试试熄火降。以前用木桨,太轻,转速掉得太快,没有什么乐趣。
现在用的碳纤桨,桨很重,转速我又设得很高,这样可以保持一定的惯性。个人感觉亚托这种小直机,初练时在半米高度为宜。
悬停在半米高,开熄火降开关,随着离地面越来越近,慢慢把油门推到最高,推油的速度一定要掌握好,推快了,直机可能会继续上升(尽管马达已经不转了),这就很可怕了,它会自由落体掉下来哟!
推慢了,落地很重。要把推油速度掌握好。慢慢有把握后,把再高度升到1米左右来练习。在这个高度练习基本上不会摔机,即使操作不好落了地也不会有大问题。
熄火降还是多有意思的,熄火开关一打,马达就停转了,然后就只听得到主桨转动的声音,降落时从来没有这么安静过,爽歪歪!

网友:
你现在倒飞到什么程度了啊?

楼主:
我还在练

网友:
今天终于得见真人.哈哈.熄火降落吗.我都被迫搞了好多次了估计是电池有问题,飞机总是这样哪样的毛病 汗

网友:
哎`450熄火降落玩腻了~碳奖比木桨适合做熄火降落的原因是他薄~空阻小~当然重量也是一个方面

网友:
嘿嘿,我早在雷鸟时时代就玩“熄火”降落了。将机机升到两三十米高,然后一把收掉油门,它就称砣一样掉下来,还有十米八米就将油门推上去,再掉几十公分就能吊住了。不过,现在有了真的能熄火降落的机机,反而没试过。

楼主:
你这个不是熄火降,熄火降的要点是在变距的控制上,让它在熄火时还能轻柔落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飞得有点无趣,试试熄火降。以前用木桨,太轻,转速掉得太快,没有什么乐趣。
现在用的碳纤桨,桨很重,转速我又设得很高,这样可以保持一定的惯性。个人感觉亚托这种小直机,初练时在半米高度为宜。
悬停 ...

这个比较好玩,回头我也试试,正好可以换换心情

网友A:
换上亚托的那个原厂的碳桨(不是碳纤桨),估计更合适,那个桨很重惯性大,对了,请问楼主 熄火降落的螺距如何设置的?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然不是啦
不过,能够从容面对掉落的机机
真正的熄火降落就有心理基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上亚托的那个原厂的碳桨(不是碳纤桨),估计更合适,那个桨很重惯性大,对了,请问楼主 熄火降落的螺距如何设置的?谢谢

低-2度
高+10度
下降过程中的标准动作是油门收到底,以负螺距快速下降,用下降气流维持和加速主桨转速,在到地面的时候,逐渐推油(马达并不转)增大螺距,然后平稳降落。
但是亚托太小了,桨重量不足,不要用负螺距下降(速度非常快),用0螺距下降。到地面约30厘米的时候推油,这个动作要多练才有体会。初练不要飞高了,最多一米。

网友:
听说好象SE玩不起来的啊

楼主:
为什么玩不起来?

网友:
绝对玩得起来,我亲眼见高人表演过,不过那架势不知道人会以为要摔机了呢,飞机从几十米高快速掉下来(感觉比自由落体还要快),在临近地面不到一米左右突然减速,落到地面,嘿嘿,看着比油机熄火还过瘾

据说450作熄火降落确实比油机难不少,没有第二次调整的机会,基本上是下落~减速~降落,必须一次成功。

楼主:
对哈,落下来的架势很吓人,练的时候不要超过1米,我最高只敢在2米降。

网友:
我们这边的有个人每次都熄火降落,不过每次都降得很重。最难得是每次降完了都忘了把油门收下来。所以每次都吓自己一跳。

网友:
平时模拟器多练,真家伙还是能少用就少用,毕竟和油机不一样。我是不敢拿450玩这个,油机玩玩还不赖

网友:
真的玩起来还是比较过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