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引擎你敢吗,我敢!进来看看吧。

楼主(2006-10-22):
正好引擎化油器固定螺丝滑了,把固定方法改了下,顺便把引擎按照原来杂志上别人介绍的方法改造了下。
拆卸引擎
改造前缸套的面貌,三叶的工艺实在改改进了。上面好多卷边(毛刺),改造其实就是把毛刺去掉。然后讲驱气到改造一下。
主驱气道改造完成,把进口面积加大。但里面的面积不能动。
辅驱气道完成,同上把进口面积加大。但里面不能动,另外再靠近排气口边开一小槽,这相当与多了一个辅助驱气口。
另一侧辅驱气道同上。
化油器改造完成,将原来的中间紧固改为侧固。这个工作的难点是哪个空不好打,可以采用线切割或放电加工。我是用的放电放出3.9毫米的空,我用的是4MM螺丝。另外用0.03MM厚的硅钢片夹在中间将原来的螺丝空堵上。
引擎改造的目的是可以改善配气环境,稍稍提高一点功率。
没有
发动机
拆卸经验和一定的手工经验的朋友千万勿模仿,否则你的引擎有很大可能因此而报废。再此申明我概不负责。
此方法有无效果我还未实践,改天有空试飞后再上详细报告。

网友A:
滔滔江水, ……

网友B:
改得好!ys就别改了!

网友C:
发动机性能有没有改善,期待试飞

楼主:
今天下雨,没法试飞。

网友D:
这个确实不错,改造的好处在于进气更顺畅,获得燃烧比加大,因此能获得更好的动力,显著的就是转速提高,出力加大
这个改造引擎的方式适用于海陆空三模的甲醇机和汽油机,实际上剪草机头就是通过此改造法达到接近原产小松的马力输出的

网友E:
这样的改造对一般模友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实际效果很微小或你根本感觉不到。如果你真要提升发动机功率,最有效的方法是:加大进、排气角、增加压缩比等。因为空气流动存在的惯性作用,增大进、排气角,就是让混合气在惯性的作用下更多的进入气缸进行燃烧,从而提高功率。这个角度增加多少是根据不同的发动机,通过多次实验逐步完成。也不能一味的追求功率提升,因为过大的进、排气角反而会造成发动机不稳定,功率下降等。当然同时再进行楼主上述的改造,同时再把机匣的扫气道也搞光滑。如果不是发烧级的模友建议不要对发动机进行改造,把重点放在发动机的使用上。装配时把各轴承的间隙控制好,各运动件是否灵活,用好了比你去改造这些强很多。胡言乱语一通,请大家共探讨。

网友F(2006-12-10):
这样改造是可以减小空气阻力的,其实你再观察活塞到下止点的时候活塞顶部有没到进气孔的底线,如果没有也可能适当把里面也加大的。还有活塞环的开口位置允许的话,两边都可以加大。这些我在摩托车发动机上都试过。有一点的效果!

网友G:
直机发动机的转速比车模和海模的发动机要底,扭距要大;改的时候要注意不能一味追求发动机的转速而忽略了它的扭距.不然会破坏发动机功率的线性输出.OS提速比YS快,如果用OS飞3D,个人认为只需要做改扫气和排气的顺气就可以了.三叶也一样,进、排气角不必去动它.YS反应慢,扭距更大,一般用来飞3C,也有用来3D的,目前国内数香港的选手改的不错!

楼主:
功率有5%的提升,因为原来起飞油们是60%,改过后55%就可以起来了。没有什么精密的仪器去测量,纯粹是为了好玩而已。并没希望他有很大的提升,本身体质他那儿,改不了多少。

网友H:
强顶!!!!!!!大哥希望你将照片发到我邮箱 感激不尽

网友I(2007-06-11):
我曾经搞过.有点提高,不如加速管.不如提高油料的硝基含量.但赞赏楼主的动手能力.

网友I:
其实这就是玩模型的乐趣.

网友J:
理论上是这样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