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舵机好?

楼主(2006-10-22):
A3705 3.7克舵机

商品编号:
ELE A3705 3.7克舵机
市场价:¥108.00
特惠价:¥78.00
您的价格:¥78.00
生产公司:ELE RC

舵机速度:中速舵机
舵机扭力:标准舵机
伺服马达类型:标准电机
舵机插头类型:JR

简单说明:
高性能超轻舵机

详细说明:
重量:3.7克(不含线)
4.8v
扭力:0.5kg 速度0.12秒
\\\\\\\\\\\\\\\\\\\\\\\\\\\\\\\\\\\\\\\\\\\\\\\\\\\\\\\\\\\\\\\\\\\\\\\\\\\\\\\\\\\\\\\\\\\\\\\\\\\\\\\\\\\\\\\\\\\\\\\\\\\\\\\\\\\\\\\\\\\\\\\\\\\\\\\\\\\\\\\\

BULEARROW BA-TS-4.3克舵机
扭矩: 0.4kg.cm
本舵机的标准版本净重量4.3克。它也可以定制成更轻的版本,如果去掉底部外壳或使用JST插头,那么重量可以减轻到4.0克;若使用漆包线连接,又可以减轻0.8g的重量,累计可以减轻1.1g的重量,因此最后的重量可以达到3.2g。

详细说明:
详细说明: 型 号:BA-TS-4.3 微型舵机产品特点:本舵机的标准版本净重量4.3克。它也可以定制成更轻的版本,如果去掉底部外壳或使用JST插头,那么重量可以减轻到4.0克;若使用漆包线连接,又可以减轻0.8g的重量,累计可以减轻1.1g的重量,因此最后的重量可以达到3.2g。适用范围:微型飞机(Micro planes),手抛滑翔机(Hand launch gliders),小型电动直升机(Small electrics helicopters)等模型所使用。特 性: 1. 工作电压: 4.8V 2. 转速: 0.12sec/60o 无载荷 3. 堵转扭矩: 0.4kg.cm(5.55oz.in) 4. 角度行程: 40o/单边转动脉冲变化400usec 5. 方向: 顺时针/脉冲变化1500 to 1900usec 6. 工作电流: 1mA/静态电流 100mA/工作电流 7. 死区宽度: 10uses 8. 连线长度: 160mm 9. 体积尺寸: 19.6x19.6x8mm 10. 重量: 4.3g(0.15oz)with JST connect /4.6g(0.16oz.)with JR,FUTABA connect /4.1g(014oz.) without connect

\\\\\\\\\\\\\\\\\\\\\\\\\\\\\\\\\\\\\\\\\\\\\\\\\\\\\\\\\\\\\\\\\\\\\\\\\\\\\\\\\\\\\\\\\\\\\\\\\\\\\\\\\\\\\\\\\\\\\\\\\\\\\\\\\\\\\\\\\\\\\\\\\\\\\\\\\\\\\\\\\\\\\\\\\\\\\\\\\\\\\\\\\\\\\\\\\\\\\\\\\\\\\
BLUEARROW 3.6克舵机
舵机插头类型
加入收藏
投票及发表评论

商品编号:BLUEARROW BA-TS-3.6
市场价:¥140.00
特惠价:¥118.00
您的价格:¥118.00
生产公司:BLUEARROW

舵机速度:高速舵机
舵机扭力:标准舵机
伺服马达类型:高速碳刷电机
舵机插头类型:JR JST超轻

简单说明:
BA-TS-3.6克舵机
速度:0.12s/60° 力矩:0.3kg/cm
全世界最轻的舵机!出口品质,精度与进口舵机持平,经久耐用。

详细说明:
驱动电压:4.8V 速度:0.12s/60° 力矩:0.3kg/cm ** 全世界最轻的舵机!出口品质,精度与进口舵机持平,经久耐用。 适用于:重量在50g~400g之间的飞机或微型电动直升机。 含:精美包装盒、各种舵盘和安装螺丝、详细中文说明书。

楼主:
1、ele 3.7克   扭力0.5KG   ¥78
2、蓝箭3.6克   扭力0.3KG  ¥118
3、蓝箭4.3克   扭力0.4KG  ¥98

打算做150克内的小3D,请问哪个性价比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6813b9ffc7737.jhtml

电压是 4.8V 的, 那我的电调接 4.8V 电池(把你的9.6V 切成2半)时, 舵机不会抖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是 4.8V 的, 那我的电调接 4.8V 电池(把你的9.6V 切成2半)时, 舵机不会抖吧?

这个问题得请教一下精通BEC工作原理的,看是否有压降喽……

网友:
排版格式很新颖!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