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改装 GY240成功的模友

楼主(2006-10-22):
前一段时间有部份朋友改了GY240,不知到目前为止有没什么状况出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一段时间有部份朋友改了GY240,不知到目前为止有没什么状况出现?

改成 GY 401 嗎

网友A:
我的按照方法改了,但没成,变成了有指示灯的240!!哎呀……郁闷啊!!

楼主:
 改成功了的怎么没进来

网友:
改成Y401,我感觉还行,要配数码舵机效果更好,开始不知道怎么设置,害得我烧了两个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按照方法改了,但没成,变成了有指示灯的240!!哎呀……郁闷啊!!

一定是你没有改对,要不然一定能成功,或者你换上去的元件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按照方法改了,但没成,变成了有指示灯的240!!哎呀……郁闷啊!!

我都帮兄弟们改了N个了,没有一个出问题的.

网友:
改了一个,一直用在450上飞,很好!

网友:
楼上的手艺不错。用的非常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