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不锁尾~求救~

楼主(2006-10-22):
由于小弟囊中羞涩~贪便宜买了个WK06~
最近出现了些问题~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锁不住尾,以前可以的~
一推油门,升上去之后陀螺的灯就一直闪,然后尾是不断转动,真没办法~
陀螺昨天拆过,然后一切没动过,尾舵是TOWER PRO的~
请问,有方法可以补救吗?

网友A:
油门混控有没有关闭
油门混控有没有关闭

网友B:
检查一下供电。陀螺灯如果不打舵是不会闪得。如果闪,可能是供电得问题了。

楼主:
供电没有问题~
就是打油门了灯才闪,不推油门就没事~

网友C:
WK06是什么陀螺仪啊

楼主:
就是华磕磕的~

网友D:
是不是尾舵反了?
你把尾舵反舵试试?再不行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