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大们个问题!!!?

楼主(2006-10-23):
两节3.7V里电 并联起来充电要用平衡冲吗 直接冲可以吗 ????(并联后还是3。7V)

网友:
并联充电?应该可以,不过最好还是分开冲,分开冲对每节电池都好一些

网友:
并联后能在一起冲吗
谢谢回复 如果连节电池都是3.7V 并联后不用 平衡冲直接冲还是不行吗

网友A:
可以5块电池并在一起直接用手机充电器充吗?

网友B:
估什要充一个星期,有时间可以这样

网友B:
电池使用一般原则是多串少并,并联电池由于内阻不同充放电中会产生内环流,况且并联充后怎么串联用,临时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