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齿轮的多少t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6-10-23):
偶是小白,不好意思

网友:
比如说13t 就是说这个齿轮一共有13个牙  以此类推 15t是15个牙

网友:
牙齿的意思,是模鬼的网络用语

网友:
齿轮有两个重要参数:齿数(就是所谓的T)和模数(M)

楼主:
模数是嘛东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模数是嘛东东

模数决定了齿型的大小.模数=齿顶圆直径÷(齿数+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数决定了齿型的大小.模数=齿顶圆直径÷(齿数+2)

靠这么复杂,直接说直径不久完了吗
bs发明齿轮的人

网友:
这些都是粗数据 精度还是要靠公法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靠这么复杂,直接说直径不久完了吗
bs发明齿轮的人

没有那么简单,齿轮直径分为:齿顶圆直径,齿根圆直径,分度圆直径.都有相应的公式换算的.

网友:
好帖子!
让我学知识!

网友:
好贴, T是明白了 其他相关的一些东东  懂行的给来个全面扫盲吧 :loveliness:

网友B:
齿轮模数严格的定义是m=pt(端面齿距)/π(圆周率),其中pt是指该端面上相邻齿廓在分度圆上的弧长。两个齿轮的模数一样是两个齿轮可以很好啮合的必要条件。

楼主:
好的答案来自于好的问题 吼吼

网友C:
看来可以时尚的称大晶 t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齿轮模数严格的定义是m=pt(端面齿距)/π(圆周率),其中pt是指该端面上相邻齿廓在分度圆上的弧长。两个齿轮的模数一样是两个齿轮可以很好啮合的必要条件。

来个图文说明就太棒拉

网友:
看不懂呀听不懂

网友(2007-08-04):
引用 网友C:

看来可以时尚的称大晶 t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可以时尚的称大晶 t  了!

                大晶T

网友(2007-10-06):
去找点机械设计方面的质料看看把,,常司得懂啊!

网友:
一个牙齿的英文是tooth ,齿数的英文单位是T

网友D:
齿轮种类和数据是很多的 要是在这说完 基本可以写书了。

网友E:
学到了知识,谢谢各位。

网友F:
高中几何有介绍过一点点知识。要想工作的好,齿轮的齿并不是简单的三角形,而是两个抛物线组成的,N复杂了。

网友G:
找本机械加工的书,上面因该会介绍齿轮的基本知识的,可以学习一下的么~

网友H(2007-11-08):
齿轮的齿顶圆D1,齿根圆D2,模数m,分度圆D,齿数z
D1 =D+2ha=m*(z+2ha*), ha*为齿顶高系数
D2 =D-2hf-2c=m*(z-2ha*-2c*), c*为顶隙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