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变频器带车床380V三相异步电机?

楼主(2006-10-23):
今天看中一台车床,但是电机是三相380V的.想改220V但是安装电机的地方空间太小,很难改.所以考虑用变频器.
不知道行不行?有使用过的指教一下

网友:
据我咨询专业电工,答案是:380V三相异步电机完全可以使用!

楼主:
噢.......

0.75KW的三相异步电机用多少KW的变频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0.75KW的三相异步电机用多少KW的变频器?

就用750W的变频器!

楼主:
不会吧?

一点裕量都没有?

网友:
当然可以用更大规格的变频器,反之就不行!具体用多大的要你自己决定!

网友A:
我正在用,750W的电机,用三菱1.5KW的三相220V变频器,工作很好,如果用单相220V的变频器0.75KW就够了,区别主要在滤波电容的大小
还有电机得拆开改成三角形绕法,很多电机只引Y接的三根线出来,要打开电机,找到线头重新接一下就行,如果不改接法力矩只有额定的三分之一左右

网友B:
看看电机是不是220V/380V的三相电机,如是就省事多了,改三角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正在用,750W的电机,用三菱1.5KW的三相220V变频器,工作很好,如果用单相220V的变频器0.75KW就够了,区别主要在滤波电容的大小
还有电机得拆开改成三角形绕法,很多电机只引Y接的三根线出来,要打开电机,找到线头 ...

三相220V变频器?什么意思?是指三相220V输入吗?可住宅只有单相220V电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电机是不是220V/380V的三相电机,如是就省事多了,改三角接法

你说的意思是使用变频器之后吗?
家庭住宅只有单相220V电,改三角接法也必须用三相电呀.这只有使用变频器后才可能

网友C:
花6块钱,买一个15--20UF的电容,连上就行了,不需要变频器!我就是这样用的!民用的空调,洗衣机,电扇等都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花6块钱,买一个15--20UF的电容,连上就行了,不需要变频器!我就是这样用的!民用的空调,洗衣机,电扇等都是这样的。

椐说这样处理电机功率降低很多.你是车床电机这样处理的吗?

网友:
不会降低很多,除起动时....,不是进刀太深太猛,是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花6块钱,买一个15--20UF的电容,连上就行了,不需要变频器!我就是这样用的!民用的空调,洗衣机,电扇等都是这样的。

两种电机结构是不同的,能用,但振动较大,效率下降较多
老帖子里有接的方法,翻一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意思是使用变频器之后吗?
家庭住宅只有单相220V电,改三角接法也必须用三相电呀.这只有使用变频器后才可能

有卖单相220v变三相220V的变频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相220V变频器?什么意思?是指三相220V输入吗?可住宅只有单相220V电呀

是变频器三相220伏输入
但所有的变频器在斩波前都要整流滤波先
所以只是滤波后直流母线纹波大小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花6块钱,买一个15--20UF的电容,连上就行了,不需要变频器!我就是这样用的!民用的空调,洗衣机,电扇等都是这样的。

民用的电动机都是单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变频器三相220伏输入
但所有的变频器在斩波前都要整流滤波先
所以只是滤波后直流母线纹波大小的问题了

还是不明白.
        变频器工作原理我理解应该是先把单相220V整流滤波成直流,然后再转换成脉冲,经过整形成相差120度的正弦波.这样就是单相输入三相输出.而你说的三相220V输入.哪有三相220V的电源呢?
      不过我没研究过变频器工作原理.以上说法只是推理.可能说的不对.烦请指正一下

网友:
楼上正解.
这种三相电机可以很简单的接个电容就可以在单相220V上用,功率会下降一点,但是不会下降很多,除非你接错了或者电容容量不对,具体的容量与功率有关,计算方法和接法查一下老贴.
这种接法就是启动时力矩小,注意不要带载启动就行了,车的时候注意点不要太暴力,还是很好用的.
买变频器划不来,买个电容才几块钱,万一不行扔了也不可惜.

网友:
在网上找了一个关于电容的接法和算法,可以参考一下,其实只要电容容量选择合适,三相改单相后的功率可以达到原来的80%,一般用也就够了.
电容就用聚丙烯电容,耐压450V以上,一般10块钱左右.
http://www.gkbk.com/more.asp?name=niulei&id=43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