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agonfly transmitter 系唔系futaba compatile

楼主(2006-10-23):
Hi... 有無人知dragonfly transmitter 系唔系futaba compatile ? 我買了一個sunip 6 ch receiver ... 但用dragonfly transmitter 控制唔到...

网友A:
中文看不懂,是不是方言?

楼主:
對不起 ..那是廣東話.....
我買了sunip 的ppm六通接收器...但用dragonfly 發射器控制不到...請問用什麼發射器配對sunip接收器呢?e-sky的行不行?

网友B:
你买的西安接收是Futaba兼容的还是JR兼容的??
频率是多少??
那种便宜货国产控一般都是futaba兼容的.用同频晶体应该可以用的.

楼主:
那是 40mhz futaba compatible 的...但futaba 的發射器比較貴..那 esky 和 dragonfly 的發射器是否futaba compatib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