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怪现象~请高手分析下!(已解决)

楼主(2006-10-23):
模友们好:
        拉玛故障不能锁尾,就象旋转的陀螺。在小油门的时候,尾巴往左推就左旋,右推就右旋,换过电机和4合都不能解决。
舵机正常,晃动4合大桨也有反应,真不知问题所在。  所以请高手帮我分析下:毛病在哪里?就差换控了不会是控的
问题吧!谢谢先
在6楼模友的指点下问题已解决!是前后电机插反了。  感谢模友们的帮助,谢谢!

网友:
LAMA不可能像那些有锁尾陀螺机子的锁尾效果,都是要时不时的去修正尾巴,要不然一个锁尾陀螺的价格怎么能和LAMA整机的价格相当呢.

网友:
如果LAMA的锁尾效果能达到文丝不动就神奇了,真有这一天到来我想价格要成倍的增长.

楼主:
不是纹丝不动,是根本就飞不起来,就象陀螺一样。  请看图:

网友A:
两个电机的插口互换一下就好了

四合一接收机上插好电动机接插件后,连接线的`颜色顺序是黑红红黑,如果飞行时模型出现高速旋转,马达的两个插口需要交换,但颜色顺序保持不变。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也碰到lama地上打旋的情况,更换主旋头A后修复的。
飞的还是不稳定,空中漂来漂去。

网友:
这个现象我也碰到过
后来断电 放了一段时间就好了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ps 楼主现在那天气还蛮凉快的嘛  还睡凉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合一接收机上插好电动机接插件后,连接线的`颜色顺序是黑红红黑,如果飞行时模型出现高速旋转,马达的两个插口需要交换,但颜色顺序保持不变。 [/quote
真是前后电机插反了,谢谢指点!换过来一切OK
感谢楼上所有模友!!!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
反插正插,都试过,就是没反应,不过扔一边,第二天早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