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菜鸟,船的发射,接受问提,动力问题,电池问题,改造问 ...
我是菜鸟,船的发射,接受问提,动力问题,电池问题,改造问题,都得请教

楼主(2006-10-23):
我的船是黄颜色757双390
电机
的,玩得不爽,因为有太多的问题,加上我这个初学者欠缺太多模型知识,更是头痛心烦,所以请教各位老师,我开始提问了!
1.遥控不理想,遥控距离大约只有15米?
2.原7.2v
电池
的电压加大到9V对电机和遥控接收有没有影响?
3.电调有什么作用?
4.船摸配件不好买,我在武汉,能在什么地方买得到?

楼主:
我的船是黄颜色757双390电机的,玩得不爽,因为有太多的问题,加上我这个初学者欠缺太多模型知识,更是头痛心烦,所以请教各位老师,我开始提问了!
1.遥控不理想,遥控距离大约只有15米?
2.原7.2v电池的电压加大到9V对电机和遥控接收有没有影响?
3.电调有什么作用?
4.船摸配件不好买,我在武汉,能在什么地方买得到?

网友A:
1 遥控不止15米吧,我也有一个,50米还差不多的
2 加到9V对电机有巨大影响,发热,对遥控接收没有影响
3 你的船上没有电调,只有继电器,电调是可以无级变速的
4 我在芜湖,爱莫能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