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关于450SE“原装”问题

楼主(2006-10-23):
1:450SE(新款)有空机版本卖吗 ?
2:450SE(新款)原装的头罩上的字是包含SE 还是 XL ?
希望大虾指教!!!!

网友:
新款SE最明显的地方就是“相位器”的铜滑套向下加长了3mm。
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小改进,不过不拆开是看不见的。

网友:
好像没有喔~~~~~~~~~~~

楼主:
我看了一下,相位器的铜滑套是向下加长了3mm。 w5108hl 版主 谢了 还有原装的头罩上的字是450 XL 吗?

网友A:
SE是SE  XL是XL
SE上怎么会有XL的标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SE是SE  XL是XL
SE上怎么会有XL的标志呢?

楼主:
就是啊  我就是不明白

网友:
我的se的座舱盖是有XL字样的,但有字部分是要裁剪掉的。。

楼主:
谢谢  我的问题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