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004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06-10-23):
有没有谁的ESKY004关掉发射机后飞机自己以最大功率运行然后飞起来?
我遇到3次了

网友:
哇靠! 004不想听你指挥,它想成为无人机!

网友:
都这样,没开发射很多接收机会发狂的,
不解,为什么要关发射机呢??一般都是先断电才关发射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谁的ESKY004关掉发射机后飞机自己以最大功率运行然后飞起来?
我遇到3次了

應該是先拔電池再關發射器  若先關發射器則周遭的電磁波訊號皆會被機子的接收收到
那就什麼狀況都可能發生了

网友:
不要做先关发射机的测试 后果是不一定有多么严重的。

楼主:
我放弃了
NND这样发狂把我吓到了
还好没朝我飞过来

网友(2007-12-17):
先断电源再关发射机,不然后果

网友:
没看说明书吧
一定是先开控,再开机。先关机,再关控!
不然很恐怖的

网友:
有,被打过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