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级浮筒,52级发动机,看我怎么"飞"!

楼主(2006-10-24):
闲来无事,拆个水机的浮筒,装上52级的发动机,空气舵,(嫌麻烦,一切从简,从心血来潮到组装完毕,共2个小时)
到公园放船,半油门估计30公里\小时.刚拐过弯时凌空飞起约1米! 心一慌,收油门,掉水里,(两脚朝天) 赶紧放救援船(电动的),却忘记拿遥控了! ,还好有点风,让它吹了回来.

准备拿回家好好改改,请各位老鸟指点一二!看下次能不能跑他个六七十公里!

网友A:
还能吹回来?下次买个小船划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能吹回来?下次买个小船划过去

当然能啊,船离我150米,3级风,风吹船的速度应该是3米\分钟,呵呵.... 从晚上6点等它吹啊吹啊,快7点才捞它上岸!天都被吹黑啦!
估计我走的时候湖里的"水鬼"也出来冒泡了!

网友:
没船准备块大泡沫,可以当小船使

网友:
前天我的风动也是飞了:凌空180度后空翻,飞起了足一米,落水只露出个白肚皮了 还是让风给慢慢吹回岸边的。

网友:
转弯翻是高速转弯时因为浮筒侧面是很阻水的,加上风动艇重心高,所以就翻了。这是我现在的新风动艇底也存在的问题,因为新船底的侧面是垂直的,高速转弯外侧舷阻水,风动艇也因此翻了几次。以前旧船底的侧面是作圆滑过渡处理的,转向非常灵活稳定,全速打尽舵可以360度任意角转弯,转弯半径只有50cm左右。

网友:
这么猛啊,还是床板保险
对了,多扛一块床板兴许能当救生艇

网友:
兄弟上圖看看,我也想做只玩玩!!!!

网友:
怎么没图啊!!!

楼主:
改进中,遇到点问题请大家支招...

因为浮有断阶,速度一高点头现象非常厉害!准备在断阶处用泡沫补上,不知是否可行?
没数码相机,就连可拍图的手机也被我不小心一屁股坐烂了,可能试验成功之后再上图和大家分享一下,请搞过风动挺的模友多谈点建议......

网友:
兄弟上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浮有断阶,高速点头现象非常厉害!准备在断阶处用泡沫补上,不知是否可行?
没数码相机,就连可拍图的手机也被我不小心一屁股坐烂了,可能试验成功之后再上图和大家分享一下,请搞过风动挺的模友多谈点建议......

我认为断阶对于减少水阻增加速度非常有效,去掉不妥。高速点头现象是中心靠后了,提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