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的问题!!!

楼主(2006-10-24):
请问电调到底起什么作用???(不要笑我啊 )

网友A:
电调是无刷电机的驱动器,就像你要使有刷电机速度变化的话,需要变化输给电机的电压。
无刷电机的速度变化需要调整的过程稍麻烦一些,所以需要专用的无刷电调(ESC,全称是电子速度控制器)其内面一般是单片机加MOS管组成的三相逆变桥。
LZ还需要好好潜水哦!

网友A:
初学者的口号是:
只要潜水,知识就会进步!
只要模拟,技能就会提高!

网友B:
是调节功率输出的电子设备,简单来说是为马达调速的(像风扇那个调速器),同时也为接收机提供电源!

网友B:
楼上真手快···花洒被抢了

网友C:
调电机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