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lama的十字盘,为什么设计成这样?

楼主(2006-10-24):
不是平常的十字盘,直接90度。
现在发现打右副翼,是向右后飞,还得推点杆补偿,大家飞的时候这样??

网友A:
也发现这种情况了,如果十字盘方向标准就好了。
是不是舵机位置不好放才这样的。

楼主:
鬼才知道:(
不过看舵机的位置和ccpm的位置差不多,用ccpm混控看看能不能搞过来?

网友B:
要是用CCPM的混控当然可以调回来啦。
但是成本太高了吧?

楼主:
用ff9,不用点混控,不舒服,谁知道应该怎么调整?还没调整过固定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