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01和FF9发射机曲线

楼主(2006-10-24):
FF9SH发射机,401妥罗乙,

我的450XL CCPM 悬停时有点摆尾,

请问怎么调?罗巨曲线的具体参数是多少?

网友A:
把第5通道的EPA调低点一般可以解决问题。70左右。
一般飞行用-2~9度的螺矩。所以一般为45%,60%,75%,85%,100%,
一般悬停时的螺矩为5-6度即可。最大不要超过9度。

网友:
我的陀螺仪 感度 只有4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第5通道的EPA调低点一般可以解决问题。70左右。
一般飞行用-2~9度的螺矩。所以一般为45%,60%,75%,85%,100%,
一般悬停时的螺矩为5-6度即可。最大不要超过9度。

DELAY 调到了差不多25,LIMIT 调到了70左右仍然有摆尾,我晕死....

END POINT  第5通的  L 调到了70% H 为100%

裸具曲线 是默认的 0 25 75 80 100

GYRO SENSE UP 和 DOWN 都调到了40%

仍然摆尾巴,怎么调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DELAY 调到了差不多25,LIMIT 调到了70左右仍然有摆尾,我晕死....

END POINT  第5通的  L 调到了70% H 为100%

裸具曲线 是默认的 0 25 75 80 100

GYRO SENSE UP 和 DOWN 都调到了40%

仍 ...

END POINT  第5通的  L 调到了70% H 为100% 请调到50% 50%。这个可以继续低到不摆动为止。我的是35%(例外)

螺矩曲线 是默认的 0 25 75 80 100 IDLE才用这个曲线,你的螺矩设定肯定有问题。
DELAY 调到了差不多25,LIMIT 调到了70  DELAY 调到0,LIMIT调到100
检查你的尾变矩运动是不是顺畅?
桨夹有没有安装好?
尾桨平衡有没有做好?
尾传动有没有问题?
尾轴承有没有损坏?
尾齿轮与尾轴有没有松脱打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