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飞艇的气囊材料好难买 用什么做呢?

楼主(2006-10-24):
我跑了好多地放 就是没有合适的材料
各位模兄可否指点
谢谢了

网友A:
呵呵。我也不知道,不好意思,帮不了你啦。

网友B:
呵呵,不知道用做伞的单面胶布如何?

网友C:
艇囊材料
飞艇的气囊材料:如果你做单层的,用PVC尼龙绸涂层布,或者PVC牛筋涂层布,
有一种比较好的是聚合物涂层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