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楼主(2006-10-24):
本人想做一个射水推进的船 具体的做法是用
电机
抽水 往后喷射达到推进的
目的
抽水机已经有了 用540电机或者380无刷 不知道可行吗 请大家指教

网友A:
可以是可以
就是效率低
要多极增压才行(把水加压)

网友B:
很难想象有什么速度,要是要那个心思去搞电机和电压来增压,还不如直接上螺旋桨高几倍甚至几十倍的效率。

网友C:
动力好象不够啊 ~~~~~~~~~~~~~~

网友D:
绝对可行,不过要确定增压泵的类型先,是:离心泵?涡流泵?轴流泵(等同于隧道螺旋浆,没什么意义)
考虑解决泵的来源能买到大小合适的成品最好(我见过一种冰箱里用的排冷凝水的泵很小,不过不知道效率够不够高),自制有一定难度要制做泵的蜗壳,还要保证转子的平衡度,否则震动会很大.还有就是轴封了,轴长了会增加震动.短了,不好制作轴封.
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