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玩电直,请给点意见

楼主(2006-10-24):
1000块钱能买个什么样的电直,只不加设备,机身,
舵机
,
电机
,电调,
陀螺仪
都要包括在内的

网友A:
这个问题有点难度,出设备外其他都要分体的吗??????????????

网友B:
这个价位一般都是带设备的

网友:
很简单啦~```二手机

网友:
因为我有一套FF9,所以没必要再要遥控器了,不知道能买个什么样的,主要是用来试试手,以后要换好点的飞机,二手的不知道能买到什么配置的?

网友C:
1000可以2手XL +4个辉盛舵机+一个2手R500陀螺仪

网友:
新机的话会买到什么飞机

网友D:
我这里有
www.17ttf.com
EK1H-E014 +0704A陀螺仪=1250.00

网友E:
这个价应该是二手了,不然陀螺就占了大半了

网友F:
玩雷鸟还够的而且还有多

网友:
我还是有点基础的,以前玩油直,现在不知道玩电直好,688和黑鹰新出了500不知道怎么样,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G:
据说688不错,性能跟SE有的一拼

网友H:
这个价应该是二手

网友:
有玩688的吗?哪有买的,买一套能做3D的要多少米,最好能加我的QQ38639697,希望能交流一下

网友I:
看来只有华科尔的有刷镍氢版整机了!

网友I:
2D机倒是有很多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