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故障,求助

楼主(2006-10-24):
我有一个辉盛无刷电调,炸机把电解撞瘪了,更换了一个后电调一上电自检声音变了,原来是嘟6下接着嘟两下,现在嘟6下接着嘟一下,
电机
光抖动不连续转了。哪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估计还有其他地方有问题,还有那个电容不能用一般的电容,要用好点的低内阻电解.

网友B:
嘟几下都是有明确的定义的
嘟几下都是有明确的定义的,LZ能查说明书先确认故障类型吗?

楼主:
感谢2,3楼的回帖,现在设置了一下油门,自检正常推油门转得很慢并剧烈抖动一会就停住了。我的是那种普及铃铛套装的电调。

楼主:
在综合了网上此类故障的帖子内容后,把单片机的引脚重新都焊了一遍,故障终于解决了。

网友B:
炸机竟然那么厉害,能将很轻的单片机的引脚拉脱,可见瞬间的加速度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