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橡筋动力飞机的右拉、下拉。

楼主(2006-10-24):
关于橡筋动力飞机的右拉、下拉:
请教:

这架飞机如何调整拉力线的下拉与右拉?
是新手,这架飞机的拉力线的概念还搞不清。请指教。谢谢

网友(2006-12-08):
下拉

把机头上端的木头切去个楔形,然后把切去的楔形反粘在下端就可以了(下拉3度)

网友:
一般来说,成果模型的下拉角不需要调整,因它的机头本身就做了下拉角.
要调整的主要有:
1、重心在机翼的位置:前后移动机翼。
2、平尾后沿
3、垂尾后沿
4、副翼
上面四条要在飞行中根据飞行情况调整
第一步:手掷平飞中调整,把2、3、4置中,用手把飞机水平用点小力掷出去,看是头重还是失速,根据情况把机翼向前或向后移,直到正常滑郑为止。
第二步:小动力平飞:绕50圈左右小动力水平把飞机掷出,正常情况为小角度爬长,否则小量的调整第2项。
第三步:小动力平飞中转弯:50圈左右,调2、3、4,达到小角度上升中右转,向下滑行时左转。
第四步:大动力飞行,绕250圈左右,细心调整2、3、4,达到较大角度右转上长,向下滑行时左盘旋下滑。
调节这玩意是一个很要点耐心的工作,参加比赛的模型一般要调一天以上,在反复试飞的调整中才可能调好。
调好的模型,可留空30秒以上,初学者能调到15秒的留空时间就算不错了。

楼主:
看样子是航模老手

楼主:
请教:这架飞机是没有副翼的折痕。调整副翼需自己切开,不知切多少长?切在什么部位比较好?
垂直尾翼也一样。请给点意见

网友(2007-02-14):
我以前无论是飞1到国际级橡动拉力线都喜欢用右上拉的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这架飞机是没有副翼的折痕。调整副翼需自己切开,不知切多少长?切在什么部位比较好?
垂直尾翼也一样。请给点意见

不要剪,要剪的话就剪平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