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翼龙遥控器指示灯的问题?

楼主(2006-10-24):
请问翼龙三通遥控器指示灯应该是绿的还是红的?
我的打开是绿的,但很快就红了,有什么影响?

还有一个问题,我的fms模拟器老死机,我试了很多办法都不能完全解决..
我的解决办法如下:请问那些有用,请问那些无用?
1、电脑降频使用(原来200外频闪龙2500+超到333);
2、显卡6200a也降频使用;
3、电脑机箱盖起来(原来机箱盖有一面未上);
4、遥控器电不满或完全满都试过;
5、遥控器天线完全抽出或完全下掉;
6、模拟器换场地、换飞机;
好象有些办法有点用,但不能肯定,请老鸟讲解...
谢谢!

网友:
红灯是低电压报警,电池快耗光了

楼主:
请问一般的8节2000mAh的电池(淘宝上3元以内的)充满后能连续开机多长时间(指一般)?
5分钟、30分钟、2小时?
再问如果遥控器是关机的电池会走电吗?需要电池下下来吗?(比如2天内不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般的8节2000mAh的电池(淘宝上3元以内的)充满后能连续开机多长时间(指一般)?
5分钟、30分钟、2小时?
再问如果遥控器是关机的电池会走电吗?需要电池下下来吗?(比如2天内不用)

3元以内的那些,听卖的说容量“要多少的有多少”!所以,千万别拿2000mAH出来说事!
连续开机试用很多次,但没一次能计到时间的,因为都是忘了关电源。
但很次的镍氢电池充满电,使用时间加起来也有一两个钟头吧。
如果充满电后很快就亮红灯,十有八九是8节电中有一节或以上“与众不同”
镍氢电池“走电”走得相对比较快,但与取不取出来应该关系不是太大。
如果只有用来玩模拟器,可以试着把晶体拨下来,行的话会省电省得多去了

楼主:
最后一招,果然是绝招。应该还免辐射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