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请教关于陀螺仪的问题

楼主(2006-10-25):
我是新手,请问大大们一个关于
陀螺仪
的问题,当用
遥控器
控制直机转向时上面的锁尾陀螺还在工作么?如果工作不是和遥控信号抵触了么?另外图上那个飞碟里方向锁定是怎样完成的,比如说当飞行器在进行大角度转向时里面的陀螺明显会被限位而不能跟转,这个问题是怎样解决的?

网友:
直升机的陀螺仪工作时候,应该不是人为的偏向,它就会自动修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