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飞机起飞后会自动收回起落架吗 我的会 看看吧

楼主(2006-10-25):
如果是大的模型 飞机起飞后起落架与轮子收回的话 也许要占用一个通道 不过我打算用这个

楼主:
哈
光电传感器 安装在飞机的肚子上 当飞机起飞时 如果飞离地面1米高时 它没有感应到地面 它个就会工作 然后驱动舵机把轮子收会来
如果下降时 快接近地面1米时它感应到地面就会使舵机反转 又把轮子送出来 哈哈
大家说好不好

网友A:
降落离地一米半米正打开起落架的时候,手一颤飞机向上又飘了一下再接地,这时候起落架正在往回缩

网友B:
起飞没有问题,降落不太妥当,你要保持1m高度一段时间,万一遇上风吹一下?一般降落都是很高就打开起落架了。

网友C:
1米的高度好像太低了吧

网友D:
用到车雷达好了
呵呵

网友E:
原帖由
dangerxue
于 2006-10-25 09:25 发表
用到车雷达好了
呵呵

网友E:
楼主创意不错,别听他们忽悠你,赶紧做出来给他们看看。
我支持楼主。

楼主:
haha
这个感应距离是可以调整的2CM--300CM 你想多高就多高

网友F:
这装置耗电吗?

网友G:
1米,开玩笑,一米和大地接触还不到1秒钟时间

楼主:
哈
这个在飞行中是处于关闭状态的 可以说没有接触地面是不会耗电的

网友H:
用个开关通道不就行了嘛

网友I:
楼主有做好的成品吗?

网友J:
 楼主的想法很搞笑,我喜欢

网友K:
不错,不过看体积不小啊,不知道重量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电传感器 安装在飞机的肚子上 当飞机起飞时 如果飞离地面1米高时 它没有感应到地面 它个就会工作 然后驱动舵机把轮子收会来
如果下降时 快接近地面1米时它感应到地面就会使舵机反转 又把轮子 ...

起飞倒是没问题,但降落时,必须在1米以下高度保持一定的时间,才能降轮。
这个高度下很难观察是不是所以起落架都已速放下。

网友L:
市场上还没有电固用的收放起落架吧?

网友:
要是自动探测那就是全自动了,不需要占用通道,只要通电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市场上还没有电固用的收放起落架吧?

没有电固的,难道有电直的?

GWS的收放架好象出了N久了吧?

网友:
1米的距离可能较小,那么加上中山达华电子的聚焦镜可能超过4米,但重量会增加

网友:
降落时一米才升出来怕是迟了,呵~~~~~~~~~~~~~

网友:
建议楼主调整为5米高度~~比较妥当

楼主:
这个就是成品了 接个舵机+电源 OK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成品了 接个舵机+电源 OK

不就又占通道了?

网友:
我现在还多出两个通道哩!我就没必要考虑这个了

网友:
要用24V的. 我有好多啊 都是欧母龙的 哈哈
还有更小的光电开关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楼主创意不错,别听他们忽悠你,赶紧做出来给他们看看。

我支持楼主。

也不知谁在忽悠人

网友:
难道标准舵机一通电就能动作了

网友:
支持楼主,创意无限.应该创造一些自动化方面的事情.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不知谁在忽悠人

网友:
重量也增加了~

网友:
看这一架:

就是它:

起落架收放由定时器控制。
这可是一架橡筋动力自由飞啊!!

网友:
你的不玩低空过场吗?低空过场的时候机机怎么知道你不想降落呢?

网友(2007-01-23):
引用 网友A:
降落离地一米半米正打开起落架的时候,手一颤飞机向上又飘了一下再接地,这时候起落架正在往回缩

对,哈哈哈

网友:
LZ想法不错,可真要做起来吗——就……

网友:
对橡筋自由飞的起落起机械部分感兴趣, 如何控制重量的?

网友:
 还有这么好的橡皮筋机机,在哪弄的多少米

网友:
自由飞都做的这么像真? 我晕!真想搞一架

网友:
小了一個花式, 低飛時,  不想它開,  但它開了, 有危險

网友(2012-02-05):
有想法

楼主挺有想法的 ,有创新意识。成不成功都无所谓 ,重要的是这个过程。

网友:
距离地面一米时间太短

网友:
标题

六通的遥控已经配收放起落架的通道了,你这设计还是要用到收轮舵机,加这感应器上去,感觉有点画蛇添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降落离地一米半米正打开起落架的时候,手一颤飞机向上又飘了一下再接地,这时候起落架正在往回缩
真飞机着陆前很长时间起落架就下来了

网友:
如果在离地1米左右受飞的影响起伏不停,起落架岂不是不停的收放?

网友:
画蛇添足!

网友:
降落不太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