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充电,很菜的问题,请指教

楼主(2006-10-25):
高手们,我有个很菜的问题
一个输出7.2V,250MAH的
充电器
,充一个6CELL,7.2V,1100MAH的NIMH
电池
,要充多长时间?
还是它的计算公式是怎样的?谢谢

网友A:
7.2 充7.2 的电池?、
充不满哈 充电器必须大于7.2 7.2的电池充满的话 应该是8.4V左右
拿9V 的充

网友B:
T=A * C / I
T:时间,单位是小时
A:系数,通常是1.3~1.6
C:电池容量,单位是mAH
I:充电电流,单位是mA
另外,参考楼上的,你的充电器输出电压不足啊。

网友C:
看电池情况.如果老化电池几分钟就满了(电压达4.2伏单节)

网友D:
同意楼上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