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工具用的电池能不能用在船模上?

楼主(2006-10-25):
看到一种3000mAH的电池组,电动工具用的,价格比较便宜,可能重量有400-500克,能不能用在模型船上?带550有刷电机。估计放电能力没有问题的,本来就是带电机的,就是重量重了一点,会不会把船压沉?

网友:
现在很多人都用这种电池,包括我,的确比较重,电流带普通550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而且3000MAH的容量足够玩很久,大概可以玩20分钟吧,我建议你用2/3SC或者4/5A的电池,电流小一点,容量在1500MAH左右,重量是3000MAH的3/5左右,很适合带550电机

楼主:
2/3SC或者4/5A   是什么意思?   2/3SC 是三分之二C的电流?     4/5A又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2/3SC是SC高度的2/3,直径一样,同品质的2/3电池很多数据都是SC的2/3,比喻重量,容量,电流等,电压可不是哦~4/5A同理

网友A:
电动工具的电芯是nicd 定 nimh 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动工具的电芯是nicd 定 nimh 阿?

都有,NIMH的应该多点

网友:
点区分阿??高深的问题,电池本身有无标明ga?

网友:
电动工具用的电池好像是1#电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