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所有WK-1001用户进来,厂家将为我们解决软件BUG

楼主(2006-10-25):
今天致电华科尔公司,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答复
所有WK-1001用户如果确实都有微调BUG,或其它软件问题,华科尔公司将与用户一起共同商量解决

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微调BUG应该每台1001都存在,其次的是一些其它不正常现象

华科尔技术人员正在测试WK-1001的微调,另外解决办法会在下周出来,到时候我给大家通知,预计最后解决办法就是重写程序(C语言编写的修改起来不怎么麻烦的,给老用户升级也基本上没什么成本)

那么希望使用WK-1001的玩家跟帖,一人一帖,守秩序(这样比较清楚),测试自己的1001的微调BUG,或另外一些不正常的地方

此帖为团结华科尔1001玩家,和厂商一起解产品决问题,也为让我们把性价比高的国产控发扬光大做一点努力

在此,需要表扬厂家负责的态度,谢谢大家(谢绝只会骂人灌水的    )

如需交流,请到:国产高性能RC讨论群,群号10425956

另附:
             WK-1001微调BUG测试方法
1,   进入设置菜单,进入MODEL菜单,

2,   进入最后一项MONIT。

3,   在4个主通道中,除油门除外的选任一一个通道,前提是舵机中点必须在默认的中点上(0点上)

4,   这时,任意一边把微调大到最大,我们以副翼微调往左打为例,这时默认中点会移到T点上,拨动摇杆试试,应该左右的限位点跟随改变的,左边应该超过A点,右边应该不到B点,但实际上左右依然限位在A和B两点,这就导致左边舵量少,打杆灵敏度低,右边舵量大,灵敏度高

网友:
支持!

刚刚买了一部,支持国货,也希望国内厂家积极提升自身水平。

网友A:
確實本人的一台也有此問題,現時要靠譋整升降及副翼exp才能使用 支持lz為1001用戶爭取福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確實本人的一台也有此問題,現時要靠譋整升降及副翼exp才能使用 支持lz為1001用戶爭取福利

调整EXP并不能解决此问题,唯一办法是通过舵机中点一点一点修正,再把微调回中,但这样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右上角靠前的那个开关转到前面来,然后开机,看看是什么!

挺好啊,警告你飞行模式不对,把开关打到最后就行啊

网友:
谢谢﹐我在出差﹐手机上网﹐imzhoujian短消息我就不回了

网友:
“开机的时候如果先按住左右两个键,显示的是隐藏菜单,可以选择模式的”

这个功能我的怎么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按住左右两个按键,然后开机。。。。

没有,左边显示的是油门锁定,右边显示的是F.MODEL,这应该不是什么隐藏菜单,也不是什么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主为人民服务

网友:
只需调整舵机的行程量就可以实现了,JR遥控器也是这种结构.不信大家可以去测试一下.把行程量调到150%,微调范围最大,如果要遥感幅度一致,需要配合调整行程量

网友:
顶,明天找老大给医医

网友:
有新的进展没?

网友(2006-11-27):
wk1001軟件BUG事宜

1.關於BUG軟件問題.我想我已經解決.目前還在TEST中.
2.我是台灣使用WK1001用戶.
3.我發現經過調整后.在MONIT顯示.都在中立點不偏移.並且打桿左右都能在100.
4.ATV調整到左右調整到150.再打桿.也可以在150.
5.TRIM微調也無問題.整體來說是研發部門在設計軟件時未考慮.而生產.
造成使用者不便.
6.我本身使用是舊版PPM系統.想升級為PCM系統.但是華科爾一直不提供資訊.我很不諒解.不知各位前輩有何對策.
6.因為我在想應該是軟件程式或IC晶片之問題吧!(在升級方面)
7.如果各位前輩.有更好修正請提供互相研究.謝謝!

网友:
1.每次修改参数,都要按确认才保留,很不习惯.
2.油门 螺距调整项,在调整油门或螺距后,EXT就直接退到CURVE.又要重新进入,不习惯.
3.功能键,按下的力度,大了点,有点累.
4.F.MODE三位开关,选个手感好点的,
5.所有开关手柄光洁度奇差.
6.面板塑料太软,用手轻捻,上下壳间有磨察声,很不舒服。
7.有微调BUG。

网友:
有新的进展没有?最好把飞固定翼的一起解决就好!

网友(2007-01-15):
2007 Jan 14 还没消息?呵呵

网友:
华科尔真让人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