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们关于油料的问题.

楼主(2006-10-25):
偶弃电从油啦!偶现在飞的是天子30+OS32发动机+五个3003舵机,油是自己配的,加了10%的肖基甲烷,动力和电直真是无法比,很不习惯,而且自己配的油飞起来太脏了,飞的满手油腻腻的,老婆对我的意见不小。想问问各位老鸟如飞成品油(15%)动力会提升多少?飞起来会不会像自己配的油那么油腻?最重要的是那个牌子的油最便宜?请各位老鸟指点迷津啊。

网友A:
用全合成润滑油的油料比较干净!现在国内有几个牌子的油性价比都不错,例如:top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全合成润滑油的油料比较干净!现在国内有几个牌子的油性价比都不错,例如:top

什么价格?

楼主:
用成品油发动机功率会不会提升一点啊?

网友:
应该是油直动力比电直大吧怎么会跟电直没法比呢

网友:
动力和450是没法比。

网友B:
这该怎么理解?是油直动力不如电直?那是你没调好吧?我用甲纯加蓖麻油的自配油动力也比电直好啊!何况你还加了10%的硝基甲烷,怎么可能动力不如电啊????

网友C:
建议使用成品油。
1.动力会稍有提升
2.比较清洁
3.对发动机有好处
4.比较稳定,空中熄火情况较素油有很大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使用成品油。
1.动力会稍有提升
2.比较清洁
3.对发动机有好处
4.比较稳定,空中熄火情况较素油有很大改善

谢谢了,等手上的油烧完就买成品油去,兄弟能否介绍一款性价比高的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该怎么理解?是油直动力不如电直?那是你没调好吧?我用甲纯加蓖麻油的自配油动力也比电直好啊!何况你还加了10%的硝基甲烷,怎么可能动力不如电啊????

上Q喊一声啊,想请教你一些问题.

网友D:
天子30+OS32动力很勉强,我和你的配置一样,推重比肯定没450大,打算摔废了换天子5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子30+OS32动力很勉强,我和你的配置一样,推重比肯定没450大,打算摔废了换天子50。

   动力不足是调试问题。我昨天烧了近两箱油来调整螺距和油门曲线.调好后机子在悬停的时候猛推全油.嘿,机子能迅速提升高度.动力不会比450SE差多少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