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那位大侠求教

楼主(2006-10-25):
我做了一架2.5米的滑翔机,可我感觉滑翔性能不好,我想再做一个,不知道谁有好的翼型打印软件和翼型

这是我做的,不加电池630克

网友:
能否再详细地描述一下滑翔过程和滑翔性能不好的状态。你要的翼型打印软件在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贴中的网站上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就是飞的时候感觉掉高度很厉害,不开动力的话一会就掉下来了,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机翼用的翼型不适合滑翔机,

对了,我想问一下什么翼型适合山坡滑翔机呢?

网友:
我来替版主回答!山坡用RG14A ,1.4/70. RG15 HQ2.0/90 SD(7012,7080,7003  ),HW3,HN-354,HN STRAK(7.9/1.2)等.....................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就是飞的时候感觉掉高度很厉害,不开动力的话一会就掉下来了,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机翼用的翼型不适合滑翔机,

对了,我想问一下什么翼型适合山坡滑翔机呢?

先谢谢trb代答问题!!
抛开翼型不说,高度掉的快有几个直接原因:
1:重心太靠前,可以找个草地不开动力迎风手掷调整,直到能基本能不动升降舵能平稳滑翔为止,手掷时注意机头不要向上,至少水平或者稍微低头一点点,平稳地送出去。
2:检查机翼的安装角,一般为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