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0-25):
我的飞机和装备(云舞者的动力),大家给给意见飞这架J3需要那些地方改进(md兄的手工J3),另外哪位兄弟有玩腻了的云舞者,小弟顺便收一架,谢谢各位了!!!

网友:
先装上去飞了再看看任何调整.

网友:
直驱的?好像不行吧.....

网友:
额。。。。直驱??好象真的不行。。。。

网友:
电机太重

楼主:
谢谢各位了,

但是我手头只有直驱的380电机,是不是飞机太重了?需要什么样的动力才好点呢?谢谢赐教

楼主:
飞机翼展是1200的,空重为230g左右,

如果直接装上可以用的话,电机应有多大的下拉或者上拉?谢谢先

网友:
如果推重比为0.8,则推力应该是184,可以飞吧。

网友:
推重比小了点,不太好飞.

楼主:
那各位兄弟有没有这个380电机和原配浆加8.4V镍氢的具体拉力?感谢告知

楼主:
另外哪位兄弟还有多余的云舞者飞机,仍给我一架,在此多谢了,呵呵

网友A:
裁KT建议用手术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裁KT建议用手术刀

 ,我们这边手术刀不好买, 继续求云舞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