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一下电机退磁的原因

楼主(2006-10-25):
我的B2040内转无刷上个星期用的好好的,今天飞发现动力明显不足,回来一测力小了100多克
电机退磁好厉害

网友:
你飞什么飞机?

网友:
发热

一般的磁钢温度到80度就会退磁.
        耐温是强磁钢的一个重要指标,一般是分80/100/120/150度.价格逐渐递增

网友A:
记得高中有一个实验吧,  一个U型磁铁吸引着一个悬挂的钢球,然后用酒精灯烧磁铁,最后结果大家想必都知道了。

网友:
另一个退磁的原因就是过流

另一个退磁的原因就是过流,特别是电机堵转或其它意外情况时电调输出很大的电流。

一般电机都有一个退磁电流,为额定电流的2~5倍不等,取决于磁性材料的特性。

有时意外的大电流甚至可以导致电机瞬间退磁,彻底变成废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高中有一个实验吧,  一个U型磁铁吸引着一个悬挂的钢球,然后用酒精灯烧磁铁,最后结果大家想必都知道了。

好象叫:居里温度

网友B:
不对吧,居里温度是指铁被加热的温度而不是磁铁啊,有人根据过铁被加热到一定温度后不会被磁铁吸引的现象做一个简易发动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对吧,居里温度是指铁被加热的温度而不是磁铁啊,有人根据过铁被加热到一定温度后不会被磁铁吸引的现象做一个简易发动机吗?

‘磁铁'也是铁!
转贴:(百度搜索)
居里温度
对于所有的磁性材料来说,并不是在任何温度下都具有磁性。一般地,磁性材料具有一个临界温度Tc,在这个温度以上,由于高温下原子的剧烈热运动,原子磁矩的排列是混乱无序的。在此温度以下,原子磁矩排列整齐,产生自发磁化,物体变成铁磁性的。
利用这个特点,人们开发出了很多控制元件。例如,我们使用的电饭锅就利用了磁性材料的居里点的特性。在电饭锅的底部中央装了一块磁铁和一块居里点为105度的磁性材料。当锅里的水分干了以后,食品的温度将从100度上升。当温度到达大约105度时,由于被磁铁吸住的磁性材料的磁性消失,磁铁就对它失去了吸力,这时磁铁和磁性材料之间的弹簧就会把它们分开,同时带动电源开关被断开,停止加热。

居里温度是指材料可以在铁磁体和顺磁体之间改变的温度。低于居里温度时该物质成为铁磁体,此时和材料有关的磁场很难改变。当温度高于居里温度时,该物质成为顺磁体,磁体的磁场很容易随周围磁场的改变而改变。这时的磁敏感度约为10的负6次方。

网友:
甘样退左之后会唔会再番番离咖》??

网友C:
磁铁高温退磁的温度也是居里温度.
一般钕铁棚强磁居里温度只有几十到上百度左右,温度一高就会退磁的,想要居里温度高的就要用高温强磁.
还有一种原因刚才5楼已经说了,大电流回造成瞬间退磁或磁性减弱,这是因为磁铁都有一个参数叫做矫顽力,如果反向磁场加在磁铁超过这个参数,就会使磁铁因为反向充磁而退磁.
对于已经退磁的磁铁,只要没有破损,可以自制简易充磁机充磁,如果大家有兴趣我晚上就说简易充磁机制作.

网友:
大部分都是过载以后,过热,退磁了。。
动力配置不合理弄得。。
比方说,有人直接用2040直驱1047。。

网友D:
钕铁硼的居里点大概是350-400度

不可能那么高的温度.一般的磁钢超过80度就产生退磁效应

网友:
主要原因应该是三个,一是高温,三是磁场的作用(电机带负荷时就像在对磁铁反向冲磁),二是振动(这个原因影响小点)。

网友:
原理上来说,电机只要极性不接反(反转),不过热,是很难严重退磁的.但退磁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线圈在运动时对磁铁产生的是脉动磁场,对磁铁的净效果相当于一个消磁器,在高温作用下更明显,然而没有哪个电机不是在高温下用的,退磁当然很厉害了.尤其是极性接反时退磁更快.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可能那么高的温度.一般的磁钢超过80度就产生退磁效应

钕铁硼的居里点根据具体掺入的杂质的不同而变化:

磁场最强的钕铁硼居里点只有80多度,此时矫顽力也是最强的。

为了提高居里点改善热稳定性,就不得不掺入一些杂质,如钴或其它,此时高居里点是提高了,但是矫顽力却减弱了。

总之事情很难两全。

在模型电机里,如要追求最高动力最轻,则只有选用居里点只有80多度钕铁硼,此时容易因温度退磁。
如果要获得高温度稳定性,掺入杂质,又会使矫顽力减弱,此时容易因为电机过流或电调的意外产生退磁。

所以必须进行折中考虑。

网友:
再说一句

从电机退磁的角度来讲,我们配置电调和电池时,也不是说电池C数越大越好,电调A数越大越好。

初学者用较小C数的电池,可能会更好些(电机安全&省钱)。
当然如果从考虑自己进步很快马上就可以3D,那么小c数的电池很快就成废品了,也是矛盾。

网友:
用低居里点,高矫顽力的钕铁硼强磁,同时加强散热才是王道,可以想办法在电机内部安装一个小轴流风扇,2MM左右很薄的就行,里面安不了也可以安在外面.

网友:
好复杂,搞球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磁铁高温退磁的温度也是居里温度.
一般钕铁棚强磁居里温度只有几十到上百度左右,温度一高就会退磁的,想要居里温度高的就要用高温强磁.
还有一种原因刚才5楼已经说了,大电流回造成瞬间退磁或磁性减弱,这是因为磁铁都有一个参数叫做矫顽力,如果反向磁场加在磁铁超过这个参数,就会使磁铁因为反向充磁而退磁.
对于已经退磁的磁铁,只要没有破损,可以自制简易充磁机充磁,如果大家有兴趣我晚上就说简易充磁机制作.

期待中!

网友:
楼上几个对磁铁很了解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磁铁高温退磁的温度也是居里温度.
一般钕铁棚强磁居里温度只有几十到上百度左右,温度一高就会退磁的,想要居里温度高的就要用高温强磁.
还有一种原因刚才5楼已经说了,大电流回造成瞬间退磁或磁性减弱,这是因为 ...

期待中。。。。。

网友:
10楼的简易充磁机充磁,能否具体介绍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磁铁高温退磁的温度也是居里温度.
一般钕铁棚强磁居里温度只有几十到上百度左右,温度一高就会退磁的,想要居里温度高的就要用高温强磁.
还有一种原因刚才5楼已经说了,大电流回造成瞬间退磁或磁性减弱,这是因为 ...

高手啊,我期待着你的充磁机的制作方法。

网友:
用大电容对线圈放电产生的超强磁场来充磁

网友(2012-10-06):
正在学习电机存放原理,受益!谢谢

网友:
都好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