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电烙铁不沾锡该怎么办啊?

楼主(2006-10-25):
我把表面用错打磨过了,又用了松香焊锡膏,怎么弄都不沾锡,没办法使用啊。能把焊锡烫成粉末状,就是不能溶解焊锡。60W的,我记得小时候用的都是25W,40W的,现在是否电没有以前那么厉害了?

网友:
烧热了挫一下.,然后把头泡在松香里上锡

网友A:
我晕,笨蛋,电烙铁不能挫,好的烙铁表面都有特殊涂层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弄快湿抹布,把点烙铁加热后在湿布上蹭,蹭几下就亮了,最好的办法了
千万可别挫!!!!!!!!

网友:
还有,请LZ大哥看清楚了你那是锡,还是TM保险丝!!!!

网友:
楼主,你的锡可能质量不好。当初我也是这个情况。锡都变粉末了还没焊好。后来买好点的锡,根本不是一回事。

网友:
是啊,锡不好是最大嫌疑!!60W都融不了,我还用30W的呢!

网友:
我经常用砂纸磨电烙铁,把上面的氧化务和脏东西去处,然后上锡

网友B:
用砂纸打磨,然后粘松香,然后就没了,如果不行就换个头,如果不能换,就换电烙铁

网友:
锡得问题.....

网友:
可能是罗铁温度不到~~ 一般要等三四分钟才能到达使用温度 慢慢等吧~或者买个带指示灯的恒温罗铁 焊线200-300就可以了~恒温保护罗铁头

罗铁头表面发黑的话,是温度太高了 在耐高温的海面垫上擦一下就可以了~海绵在电子材料商店有卖的

也可能是焊锡丝的问题~~换细一点的或内部焊料多一点的焊丝~松香有些时候反而不容易上锡~所以我比较讨厌松香

网友:
我的都快被我挫没了,谁说不能挫,挫了后明显好用

网友:
老B的方法最可行,过去我们都是用这个方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砂纸打磨,然后粘松香,然后就没了,如果不行就换个头,如果不能换,就换电烙铁

同意这个!

网友:
我用的都是5块钱一个烙铁头,估计没啥合金的,挫之,焊锡膏腐蚀之,很舒服,呵呵
焊锡丝n年前20块钱买的,里面有松香,这么长时间了,一半都还没用到。。

网友C:
5块钱一个的烙铁头肯定有合金!

我买的是1.5一个的,店家说有,如果买1块钱2个的就没有了。不是说不能锉,而是本不必锉的。绝对赞同houerlovett 的说法,我深有体会。

网友:
都是焊接高手啊,头都经常换

网友:
用砂纸轻轻打磨一下,多沾松香
锡太差了也不行

网友:
哎,无言掉了,20块的烙铁就没什么好说的,挫就挫吧,你买把好点烙铁挫个看看,挫完了就不如以前好用了
加热后,湿抹布上一噌就干净,还用错,麻烦不,挫完了用一会还会变回原样,难道用一次挫一次??没话说

网友:
以前的老烙铁都是挫但现在的烙铁绝对不能挫

网友:
  请参考另一帖!!!
社会在进步,知识在过时:现在的烙铁不宜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晕,笨蛋,电烙铁不能挫,好的烙铁表面都有特殊涂层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弄快湿抹布,把点烙铁加热后在湿布上蹭,蹭几下就亮了,最好的办法了
千万可别挫!!!!!!!!

铜头确实是不能磨或挫,否则就只能磨一次用一下磨一次用一下了。

网友:
还有可能你你的电烙铁的温度不够融化焊锡

网友D:
好的烙铁不能挫 我用的烙铁200多米 从来就没说不好用过  一个进口的头就好几十 挫就费了 还有就是最好不要用焊锡膏 强烈腐蚀烙铁 买点好的松香用  焊锡的好坏也是焊接的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的烙铁不能挫 我用的烙铁200多米 从来就没说不好用过  一个进口的头就好几十 挫就费了 还有就是最好不要用焊锡膏 强烈腐蚀烙铁 买点好的松香用  焊锡的好坏也是焊接的关键

我有把别人送的烙铁,上面写着MADE IN J,不是宣传鬼子东西,只是说人家的东西做的到位,还送一盒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助焊剂

此物白色膏状,松香弄上去会黑会冒烟,这个什么都没有,而且最神的能把充电电池的镍片焊上锡,跟焊在铜上一样快

JB玩意真TM好用,只可惜咱这还没见有卖的,上面全鸟语

网友:
温度不够,锡含铅量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5块钱一个的烙铁头肯定有合金!

我买的是1.5一个的,店家说有,如果买1块钱2个的就没有了。不是说不能锉,而是本不必锉的。绝对赞同houerlovett 的说法,我深有体会。

晕了,这年头,合金也便宜了。。
说起来,烙铁头的脑袋上,是有一点和其他地方不一样颜色的。。

网友:
我有三把电烙铁,其中两把就象27楼说的:烙铁头的脑袋上,是有一点和其他地方不一样颜色的。不过不大上锡。最后那一把的烙铁头是铜的,比那两把好上锡了。

网友:
对了,介绍个以前的土办法,这办法是旧社会的旧方法,绝对不可借鉴,只是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以前的电烙铁大多都是铜头的,好象是紫铜的还是什么铜的不清楚了
老办法是 用盐酸 泡电池皮,也就是最早那种碳电池的锌皮,充分反映后就是氯化锌俗称镪水
把烙铁加热,然后放到里面来腐蚀掉表面的氧化层,使其表面光洁且易上锡
因为当时烙铁头基本都是大头的,可以经得起腐蚀,现在的烙铁都是小头而且材料都是合金,而且高级烙铁头上是有特殊涂层的,所以坚决不可化学腐蚀,也不可用挫,要是挫了再用,不如换个铜头,经的起你挫,不过用一次挫一次还得有毅力才行

网友(2007-01-10):
 是焊锡的问题,锡丝里面有焊锡膏``````````````````````````````````````````             如果你把整圈焊锡丝用锅融化了就可看见很多焊锡膏一样的油腻漂浮物正在黑烟滚滚,然后再把锡水倒成细条使用,然后把电烙铁重新再打整一下,就用松香,上锡非常好,至少我现在不再为此感到烦恼        大家都试试吧``````````
好就支持一下

网友:
 要注意烙铁头发黑多半是因为温度太高了造成的!烙铁头可以打磨。同时会因为温度太高出现新的氧化层,烙铁上不了锡可是温度太高了。你要做的就是锉好后通上电,蘸松香上锡。做好搞了可调电压电源,先是用高的电压升温,再用较低的电压保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