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想问问高手们,正确的拿控握杆姿势!

楼主(2006-10-26):
我是新手,想问问高手们,正确的拿控握杆姿势!
小时候玩过遥控车,都是两个大母指直接按在杆头来操控的~
最近在网看到一本书好像叫飞行学校的,
里面说是用食指和母指配合着用的,
不过也看到有高手的照片是用大母指控的,
所以想问问正确的握杆方法!
是不是刚才说的两种都对,那哪种握法比较好!
先谢谢了!!!

网友A:
咋舒服咋握,没规定的

楼主:
估计不是那么回事吧,飞上去以后,觉的只用母指的那种动做太大,太快了~
两个手指的好一点的~
请高手来讲讲~~

网友B:
按照美国第一航模学校教程中介绍的是用两个手指,这样可以定位准确一点,呵呵

网友C:
相信戴氏吧,至少不会错吧。

楼主:
相信戴氏,相信好人,嘿

网友D:
高手的境界,就是随心所欲.达此境界者,相信也不会在乎什么姿势了.

网友E:
我自己试验过了戴氏的准确点,,就是习惯了改不过来
但是我看用日本手的单拇指,人家也飞的不错啊,起码3A的冠军就是这样飞的

网友F:
一直有两派,分别认为只有本派是绝对必要的,另外都不是行的。

楼主:
我也是用姆指,不过好像没有食指加姆指控点准备,
我用姆指常常是翻滚时会不自觉的加了油门~等类似的问题~

网友G:
你用脚趾飞了个3A冠军
难道用脚趾都是标准动作?
没有什么标准的, 只有适合你的, 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
逐步摸索一下适合自己的方式

网友H:
顺手就可以了

网友I:
用脚大概也可以的

网友J:
用两个手指的,可以用一个手指控。
用一个手指控的,不会用两个手指控。
我感觉用两个手指控,温柔些,稳些。

网友K:
我用大拇指控制,非常好用,2个手指反而不习惯

网友L:
如果有遥控器托盘的话用两个手指比较方便。但是没有托盘甚至连吊绳都没有的话只有用两个大拇指了,其他的手指头还要拿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