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 trex 450 SE 还是直接上 trex 600

楼主(2006-10-26):
一架 trex 450 SE 的单机价格价钱和 trex 600 的金属板单机价格相差不大, 不知道如果要进的话进哪一部好,能玩更久,更多乐趣?

网友:
建议 600 ,够大

网友:
不建议600。
当450有一定基础后,再600。

网友:
建议两架一起买,小的用来练技术,大的用来飞欣赏~~~~~~~~`

网友:
如米就直接上600
等米就先飞450

楼主:
用模拟器的情况看,450 动作很轻巧,很灵, 而600 稳重得很多. 如果练技术的话不是稳重的机子比轻灵的机子好练吗? 再一个抗风性能也在考虑当中,想听听真的操过这架机的朋友有什么感觉

网友:
大飞机压力大,做动作心理压力大,先把450飞熟练了在上600也不迟,配件供应有保证。练习成本低。

网友A:
首先,这两机型没有必然的联系,600不是450的升级版,完全不同的定位和飞行乐趣。就像机有了90油机,再买450仍然是很好的选择。

其次,现在看起来空机成本差别不大,但是要达到同等的性能相应的电子设备(舵机、陀螺仪)就要差出几倍了。

第三,实际飞行中的电池损耗和摔机成本。600比450估计也要多个至少3倍吧。(如果飞机的出勤率和450一样,练技术飞的比较勤的,一个月电池消耗就差不多接近一架空机的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这两机型没有必然的联系,600不是450的升级版,完全不同的定位和飞行乐趣。就像机有了90油机,再买450仍然是很好的选择。

其次,现在看起来空机成本差别不大,但是要达到同等的性能相应的电子设备(舵 ...

非常同意这句话,要达到同等性能相应的电子设备价格相差很大.

还有就是450 在室外有风的普通坏境下的表现如何?

网友:
450在室外的抗风性和600当然差距很大,450一般5级风以下可以飞行

网友:
多等一段时间600会更成熟!

网友:
人也等熟了

网友:
450的抗风性能不错的!也很稳!没飞过600

新手还是选择450,不错的说

网友:
600和450我都有,但是新手的话,需要的还是450,玩450先的话会玩的更长久,先别说600的费用吧,新手飞600的大飞机也真的很危险....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总结出来的结果是450比较适合我的实际情况

网友B:
肯定是先上450SE吧!600真的可以斩断人腰呀!!技术不行......危险!

网友:
~~~~~~~~~~~~~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先上450SE吧!600真的可以斩断人腰呀!!技术不行......危险!

不至于吧~~~~~~~~~~~~~~~~~~~~~

网友:
斩断人腰?寒~~~~好象飞菜刀不是飞飞机

网友:
我用36#+ABS桨就试过失控把墙角打出一厘米以上深度的坑,600打到人?不敢想象!

网友:
斩断人腰可能不会,但是断手断脚是绝对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