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DIY自己遥控器的文章

楼主(2006-10-26):
发现一篇不错的文章。
介绍使用两片89C2051单片机作为
遥控器
的编码/解码电路,通过串型数据的无线电传输技术,实现对航模无线电遥控的设计原理;分析AT89C2051键盘接口的功能设计及编程实现思想。
http://www.mx3g.com/viewthread.php?tid=207&extra=page%3D1

网友A:
做遥控,关键是高频部分.

网友B:
看看原理是有益的,动手的话成本太高,比买N台还贵。

网友C:
我觉得学习一下总是好的吧!

网友D:
文章不错,但这种数据传输不好:24KBIT的数据传输率太高,出错的机会更多;
为啥PPM一直不败,其结构是有好处的:1,码率低,对解码部分的要求较低;2,只认脉冲的上升沿或下降沿,载波脉冲的宽度(经过高频载波传输肯定有变化)即使有点变化也不影响解码;
PCM编码也会出错!何况标准的232串行编码(以脉冲宽度确定0或1状态)!